Altivar71变频器故障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2-10-12):
大家好我厂汽机房行车用的是Altivar71变频器,大钩额定为80T。在空载状态上下运行都正常,带上67吨配种做试验上升过程都正常,在下降过程中达到4档时变频器制动限速故障跳闸,我的加速\减速时间为3秒,3当速度30HZ,四档为45HZ。电机参数设定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转的太快失速了,有刹车吗?

楼主:
对:不懂浪子关于转的太快失速了,有刹车吗?内容的回复:

就是带重物下降过程中达到4档立即制动限速故障,变频器跳闸抱闸抱死。空试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A:
怀疑下降转的太快,回馈能量太多,刹车电阻消受不起,报警刹车的。换大功率刹车电阻试试。

楼主:
先谢了我试一下有结果了的话给你回个话

楼主:
故障已处理,制动电阻接线端子接触不好照成的。谢谢不懂浪子

网友B:
减速特快有回馈电流,建议改变减速时间(加长)

网友C(2013-06-20):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