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联的时候均压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

楼主(2012-10-12):
电容串联的时候均压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

网友A:
t = RC,数据不够计算:要给放电时间或者电压变化差;

楼主:
在网上有这种算法你看对不对???R=1/0.015*C

网友B:
电容串联的时候均压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

1、串联电容两端的电压与电容的容量成反比:U1/U2=C2/C1;

2、串联电阻两端的电压与电阻成正比:U1/U2=R1/R2;

3、所以R1/R2=C2/C1;

网友B:
4、如果C1=C2,那么R1=R2;

网友B:
5、R1+R2的电流是C1+C2的电流的1/10,或者根据工作情况实际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有这种算法你看对不对???R=1/0.015*C

1、容抗=1/314C;(f=50HZ)

2、若电阻R是容抗的10倍,电阻R=1/31.4C;

3、若电阻R是容抗的100倍,电阻R=1/3.14C;

4、如果电容的单位用微法,1法=10^6微法,上述两式可为:

1)若电阻R是容抗的10倍,电阻R=10^6/31.4C=1/0.00031C;

2)若电阻R是容抗的100倍,电阻R=10^6/3.14C=1/0.000031C;

5、所以R=1/0.015*C计算出来的均压电阻R偏小,电流大,功率大,损耗大!

楼主:
上图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电路图我们公司选用的10千欧的电阻能分析选型过程吗????

楼主:
这个电阻的选取是不是还得考虑电容的漏电流的大小????上图中的啷个电容型号一样

网友C:
楼主给出的电路应是稳定状态下(充电过程结束以后)的吧。

1.在理想情况下,假设电容器没有漏电流(即绝缘电阻无穷大),那么同容量的串联电容器的电压应该相等。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电容器,都有程度不同的漏电流存在,表现为它们的绝缘电阻不等。设分别为RC1、 RC2,它们各自与每个电容器并联。

2.在稳定状态下,电容支路中没有电流通过,而电阻支路中的电流是IR=U/( RC1+RC2),于是每个电容器的电压U1=( RC1×U)/ ( RC1+RC2); U2=( RC2×U)/ ( RC1+RC2);

3.假设电源电压U=800V,那么选择耐压为450V的电容器串联,原则上可以,但如果由于绝缘电阻不等,例如RC1=5RC2/3,U1=500V, U2=300V, U1超过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如电容器被击穿(短路),全部电压加到另一个电容器上,它也就接着被击穿。

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每个电容器旁并联一个电阻RR的阻值应比绝缘电阻小得多。这样,每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就大致相同,不会相差很远。电阻R因此叫做均压电阻。

R=R1=R2; U1=R1U/(R1+R2)=U/2,; U2= R2U/(R1+R2)=U/2

楼主:
对:世猫关于楼主给出的电路应是稳定状态下(充电过程结束以后)的吧。1.在理想情况下,假设电容器没有漏电流(即绝缘电阻无穷大),那么同容量的串联电容器的电压应该相等。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电容器,都有程度不同的漏电流存在,表现为它们的绝缘电阻不等。设分别为RC1、 RC2,它们各自与每个电容器并联。2.在稳定状态下,电容支路中没有电流通过,而电阻支路中的电流是IR=U/( RC1+RC2),于是每个电容器的电压U1=( RC1×U)/ ( RC1+RC2); U2=( RC2×U)/ ( RC1+RC2);3.假设电源电压U=800V,那么选择耐压为450V的电容器串联,原则上可以,但如果由于绝缘电阻不等,例如RC1=5RC2/3,则U1=500V, U2=300V, U1超过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如电容器被击穿(短路),全部电压加到另一个电容器上,它也就接着被击穿。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每个电容器旁并联一个电阻R。R的阻值应比绝缘电阻小得多。这样,每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就大致相同,不会相差很远。电阻R因此叫做均压电阻。R=R1=R2; 则U1=R1U/(R1+R2)=U/2,; U2= R2U/(R1+R2)=U/2 3.假设电源电压U=800V,那么选择耐压为450V的电容器串联,原则上可以,但如果由于绝缘电阻不等,例如RC1=5RC2/3,则U1=500V, U2=300V, U1超过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如电容器被击穿(短路),全部电压加到另一个电容器上,它也就接着被击穿。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每个电容器旁并联一个电阻R。R的阻值应比绝缘电阻小得多。这样,每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就大致相同,不会相差很远。电阻R因此叫做均压电阻。R=R1=R2; 则U1=R1U/(R1+R2)=U/2,; U2= R2U/(R1+R2)=U/2 内容的回复:

9楼说的很详细明白了  那具体的我们在实际中怎么选型就像图中的一样为什么选取阻值为10千欧的电阻?????

网友B:
1、如果是直流电路,不用均压电阻;

2、如果是交流电路,电容的漏电流远小于工作电流可忽略;

纵横军团-as!@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A:
      因楼主没有说明是用在哪个环节的,9楼的那个也是根据变频器的均压电阻计算来的,你现在前面的电压是AC,所以不好确定具体的阻值!

电容充电放电时间计算公式:
设,V0 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
    Vu 为电容充满终止电压值;
    Vt 为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值。
则,
    Vt=V0+(Vu-V0)* 【1-exp(-t/RC)】

如果,电压为E的电池通过电阻R向初值为0的电容C充电
V0=0,充电极限Vu=E,
故,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1-exp(-t/RC)】
       t=RCLn【E/(E-Vt)】
如果已知某时刻电容上的电压Vt,根据常数可以计算出时间t。
公式涵义:
完全充满,Vt接近E,时间无穷大;
当t= RC时,电容电压=0.63E;
当t= 2RC时,电容电压=0.86E;
当t= 3RC时,电容电压=0.95E;
当t= 4RC时,电容电压=0.98E;
当t= 5RC时,电容电压=0.99E;
可见,经过3~5个RC后,充电过程基本结束。

     所以假如楼主是确定了充电时间要求,可按R=t/(5c)来计算。比如规定充电时间是1秒,那R=1*1000000/(5*4700)=470欧姆;选1K欧姆的电阻,那充电时间约是21秒;楼主的电容器电压是450V,也就是5RC的时候,接近0.99E,此时的E应该等于UAC的二分之一;也就是实际充电时间是少一倍的时候就可以达到输出电压的要求了的,就是选10K欧姆电阻,充电时间是按10秒来初略计算的;

     假如是变频器,按照国家规定,电源电压的允许上限误差是+10%,即418V,全波整流后的峰值电压是591V;但是变频器的前面还有一个限流电阻的,限流电阻是变频器上电后开始起作用,上电完毕限流电阻是短接的,所以计算另当别论了,原因阻抗变了,变成电阻和电容电阻串联的计算了,更复杂了!

网友C:
对:jiaogaofeng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楼主给出的电路应是稳定状态下(充电过程结束以后)的吧。1.在理想情况下,假设电容器没有漏电流(即绝缘电阻无穷大),那么同容量的串联电容器的电压应该相等。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电容器,都有程度不同的漏电流存在,表现为它们的绝缘电阻不等。设分别为RC1、 RC2,它们各自与每个电容器并联。2.在稳定状态下,电容支路中没有电流通过,而电阻支路中的电流是IR=U/( RC1+RC2),于是每个电容器的电压U1=( RC1×U)/ ( RC1+RC2); U2=( RC2×U)/ ( RC1+RC2);3.假设电源电压U=800V,那么选择耐压为450V的电容器串联,原则上可以,但如果由于绝缘电阻不等,例如RC1=5RC2/3,则U1=500V, U2=300V, U1超过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如电容器被击穿(短路),全部电压加到另一个电容器上,它也就接着被击穿。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每个电容器旁并联一个电阻R。R的阻值应比绝缘电阻小得多。这样,每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就大致相同,不会相差很远。电阻R因此叫做均压电阻。R=R1=R2; 则U1=R1U/(R1+R2)=U/2,; U2= R2U/(R1+R2)=U/2 3.假设电源电压U=800V,那么选择耐压为450V的电容器串联,原则上可以,但如果由于绝缘电阻不等,例如RC1=5RC2/3,则U1=500V, U2=300V, U1超过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如电容器被击穿(短路),全部电压加到另一个电容器上,它也就接着被击穿。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每个电容器旁并联一个电阻R。R的阻值应比绝缘电阻小得多。这样,每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就大致相同,不会相差很远。电阻R因此叫做均压电阻。R=R1=R2; 则U1=R1U/(R1+R2)=U/2,; U2= R2U/(R1+R2)=U/2 内容的回复:9楼说的很详细明白了  那具体的我们在实际中怎么选型就像图中的一样为什么选取阻值为10千欧的电阻????? 内容的回复:

电容器并联一个电阻R后,则每个电容器的绝缘电阻与R并联,

U1={ RC1R/ (RC1+R )}×U/ {RC1R/ (RC1+R )+ RC2R/ (RC2+R )};

  U2={ RC2R/ (RC2+R )}×U/ {RC1R/ (RC1+R )+ RC2R/ (RC2+R )};

R=10千欧,相对于绝缘电阻RC1MΩ) 、RC2MΩ)小很多,则RC1+RRC1   RC2+R RC2

 故U1={ RC1R/ (RC1+R )}×U/ {RC1R/ (RC1+R )+ RC2R/ (RC2+R )}

=(R×U)/2R

=U/2

U2={ RC2R/ (RC2+R )}×U/ {RC1R/ (RC1+R )+ RC2R/ (RC2+R )}

=(R×U)/2R

=U/2

一般R应在RC10%以下,才能使每个电容器电压大致相等。

楼主:
这是我们用在AFE上的母线电容先是两个450vde电容串联然后再并联四组

楼主:
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jiaogaofeng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楼主给出的电路应是稳定状态下(充电过程结束以后)的吧。1.在理想情况下,假设电容器没有漏电流(即绝缘电阻无穷大),那么同容量的串联电容器的电压应该相等。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电容器,都有程度不同的漏电流存在,表现为它们的绝缘电阻不等。设分别为RC1、 RC2,它们各自与每个电容器并联。2.在稳定状态下,电容支路中没有电流通过,而电阻支路中的电流是IR=U/( RC1+RC2),于是每个电容器的电压U1=( RC1×U)/ ( RC1+RC2); U2=( RC2×U)/ ( RC1+RC2);3.假设电源电压U=800V,那么选择耐压为450V的电容器串联,原则上可以,但如果由于绝缘电阻不等,例如RC1=5RC2/3,则U1=500V, U2=300V, U1超过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如电容器被击穿(短路),全部电压加到另一个电容器上,它也就接着被击穿。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每个电容器旁并联一个电阻R。R的阻值应比绝缘电阻小得多。这样,每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就大致相同,不会相差很远。电阻R因此叫做均压电阻。R=R1=R2; 则U1=R1U/(R1+R2)=U/2,; U2= R2U/(R1+R2)=U/2 3.假设电源电压U=800V,那么选择耐压为450V的电容器串联,原则上可以,但如果由于绝缘电阻不等,例如RC1=5RC2/3,则U1=500V, U2=300V, U1超过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如电容器被击穿(短路),全部电压加到另一个电容器上,它也就接着被击穿。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每个电容器旁并联一个电阻R。R的阻值应比绝缘电阻小得多。这样,每个电容器上的电压就大致相同,不会相差很远。电阻R因此叫做均压电阻。R=R1=R2; 则U1=R1U/(R1+R2)=U/2,; U2= R2U/(R1+R2)=U/2 内容的回复:9楼说的很详细明白了  那具体的我们在实际中怎么选型就像图中的一样为什么选取阻值为10千欧的电阻????? 内容的回复:电容器并联一个电阻R后,则每个电容器的绝缘电阻与R并联,则U1={ RC1R/ (RC1+R )}×U/ {RC1R/ (RC1+R )+ RC2R/ (RC2+R )};   U2={ RC2R/ (RC2+R )}×U/ {RC1R/ (RC1+R )+ RC2R/ (RC2+R )};当R=10千欧,相对于绝缘电阻RC1(MΩ) 、RC2(MΩ)小很多,则RC1+R≈RC1   RC2+R ≈RC2 故U1={ RC1R/ (RC1+R )}×U/ {RC1R/ (RC1+R )+ RC2R/ (RC2+R )}=(R×U)/2R=U/2U2={ RC2R/ (RC2+R )}×U/ {RC1R/ (RC1+R )+ RC2R/ (RC2+R )}=(R×U)/2R=U/2一般R应在RC的10%以下,才能使每个电容器电压大致相等。内容的回复:

这些知识在什么书上可以找到资料??????

网友D(2013-09-08):
以下来自网络:

这和电容的漏电有关.两个电容的漏电不一样,中点就飘移.而电容值越大,漏电越大,为了中点飘的不太利害,均压电阻就要用的越小值.有一公式供参考:
设V为输入电压,Vm为中点最大允许飘移电压,C为单个电容值,那么均压电阻R就等于 1.3*Vm/(C*V) Kohm .C的耐压起码是V/2+Vm .

——————————————————

要点是,电阻电流>>电容漏电流。就是靠电阻的分流,在电阻上产生压降,来限制电容容量、漏电流偏差靠成的电压不均。

老刘头不仔细了解行业需求,又来乱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