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威尔泰智能压力变送器怎么调量程

楼主(2012-10-12):
我是造纸厂的以名电工,我厂纸机上有几个智能压力变送器,用来显示冷凝水液位的,我调零点,一下把量程按了,怎么办?量程要是变了,能调过来吗,型号是WT-1151型。我不怎么懂,刚学,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找个说明书看看

不同厂家的设置方法不一样,实在不行就给厂家打电话

网友B:
孩纸,别急,量程变了肯定能调过来的,供电别搞错,随便调,不行就找售后服务,我没用过这款,不能帮你

楼主:
对:王一鸣关于孩纸,别急,量程变了肯定能调过来的,供电别搞错,随便调,不行就找售后服务,我没用过这款,不能帮你 内容的回复:

师傅你好,QQ给我,行吗

网友C:
看HART变送器是否有备份,重新恢复就行了,实在不行找一台压力校验仪重新校验压力变送器

网友C:
看HART变送器是否有备份,重新恢复就行了,实在不行找一台压力校验仪重新校验压力变送器。QQ:747673124

网友D(2012-12-24):
通过HART手操器重新设置量程就可以了,你根据1米的高度做为10KPa进行设置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