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接电位器阻值的选择

楼主(2012-10-12):
                                                   变频器外接电位器阻值的选择

变频器模拟量给定(输入)一般为:0~10V,4~20ma信号。当选择电位器给定时需考虑两种情况:

一、电压0~10V.
电源是10V,那么如果选择10K阻值的电位器,工作电流就是1mA,现场经验谈,只要模拟信号小于1mA,其抗扰能力就可以了。所以电位器的阻值只要小于或者等于10K,应该就可以。当然,电流太大也不好,造成无端的功率损耗。因此一般在选取电位器的阻值时,应使其在1-3mA以内,就可以了。这样电源已知,电流范围已知,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一般为4.7K~10k
焦作变频器

二、电流4~20ma
外部电源依然是10v,当模拟输入为4~20ma信号时,则需要在电路中串联一500阻值的电阻。在10V电源下,20ma对应500阻值。同理,电位器的阻值则就为:2k阻值。图略。
工程实际运用:
邯郸XX浸出车间自控系统,上料刮板机根据料仓料位自动控制刮板机运行速度。刮板机采用变频器控制,频率由PLC控制给定为4~20ma信号。此项目为一期改造项目。
改造目的:在plc故障,或料仓料位计鼓掌时,即使切换至电位器控制(中控室配电柜)。
改造优势:1、在自控系统出现故障时,可实现料位的半自动控制,避免对生产的影响。
          2、电位调节使用方便,不需更高变频器参数即可完成调节,方便操作人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C:
一般不这样用吧,4-20mA的

网友D:
我以前就知道用,没有想过怎么选,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就知道用,没有想过怎么选,受教了

实际使用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