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跟电子尺如何连接?

楼主(2012-10-12):
在有位移控制的机床上,如何用PLC来读取电子尺的数值?用什么模块连接?用什么指令驱动?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电子尺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对楼主的名字感兴趣。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x1,x2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x1,x2接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电子尺是电压信号输出的,有6条线的,在插头处每两条接一个端子,是注塑机上用的

网友E:
6条就是差分信号啊,选台达的带差分的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