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爆炸原因

楼主(2012-10-12):
昨天晚上十点多,电容柜突然爆炸,全厂断电,当时是检修期没有生产,【就在前几天这个柜子刚接入一组电容】,由于我没有在场不太了解,今天我去看了下,天容器好像没事,但接触器和保险还有铜排到时炸坏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所致呢?是电容器接入太多还是投切频繁

网友A:
不懂求问

接电容干嘛?

网友B:
是不是因为接入了新电容,导致原先的断路器承受不了发热导致绝缘损坏对地或相间短路才放的炮。

网友C:
电容没有炸掉吗,铜排炸坏了就是铜排之间放电引起短路,空开跳了.这样不会影响电容

网友D:
应该是电柜的设计工艺的问题,不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E:
电容器没问题的话,那是你的配电系统有谐波了!加有源滤波器配合补偿电容一起使用吧!

网友F:
接触器相间短路所致。

网友G:
我们马上要更换补偿电容了,更换时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啊?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H:
感觉是绝缘不良短路了。

网友I:
貌似接触器的防涌流装置没有了 再 太脏了都是尘土

网友J:
接触器短路。线路绝缘不好受潮,相间短路等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F:
1.没采用电容切换专用接触器,要换;2.热继电器有用吗?电容器在运行中有过载的情况吗?应该拆掉;3.注意电容器电压选择,根据你负荷情况选,最低要450V的。

网友K:
电网中高次谐波造成这种原因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