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内存分配及I/O点数

楼主(2012-10-13):
-
在使用PLC之前,深入了解PLC内部继电器和寄存器的配置和功能,以及I/0分配情 况对使用者是至关重要的。下面介绍一般PLC产品的内部寄存器区的划分情况,每个区分配 一定数量的内存单元,并按不同的区命名编号。
1.I/0继电器区
I/0区的寄存器可直接与PLC外部的输入、输出端子传递信息。这些I/0寄存器在PLC 中具有“继电器”的功能,即它们有自己的“线圈”和“触点”。故在PLC中又常称这一寄存器区为“I/0继电器区”。每个I/0寄存器由一个字(16位)组成,每位对应PLC 的一个 外部端子,称作一个I/0点。I/0寄存器的个数乘以16等于PLC总的I/0点数。如某PLC
有10个I/0寄存器,则该PLC共有160个I/0点。在程序中,每个I/0点又都可以看成是一个“软继电器”,有常开触点,也有常闭触点。不同型号的PLC配置有不同数量的I/0 点,一般小型的PLC主机有十几至几十个I/0点。若一台PLC主机的I/0点数不够,可 进行I/0扩展。
2.内部通用继电器区
这个区的寄存器与I/0区结构相同,即能以字为单位使用,也能以位为单位使用。不 同之处在于它们只能在PLC内部使用,而不能直接进行输入输出控制。其作用与中间继电器 相似,在程序控制中可存放中间变量。
3.数据寄存器区 这个区的寄存器只能按字使用,不能按位使用。一般只用来存放各种数据。
4.特殊继电器、寄存器区 这两个区中的继电器和寄存器的结构并无特殊之处,也是以字或位为一个单元。但它们
都被系统内部占用,专门用于某些特殊目的,如存放各种标志、标准时钟脉冲、计数器和定 时器的设定值和经过值、自诊断的错误信息等等。这些区的继电器和寄存器一般不能由用户任意占用。
5.系统寄存器区 系统寄存器区一般用来存放各种重要信息和参数,如各种故障检测信息、各种特殊功能
的控制参数以及PLC产品出厂时的设定值。这些信息和参数保证PLC的正常工作。这些信息 有的可以进行修改,有的是不能修改的。当需要修改系统寄存器时,必须使用特殊的命令,这些命令的使用方法见有关的使用手册。而通过用户程序,不能读取和修改系统寄存器的内 容。
上面介绍了PLC的内部寄存器及I/O点的概念,至于具体的寄存器及I/O编号和分配使用情况,将在第二章结合具体机型进行介绍。

网友A:
  不错, 这是好资料, PLC 的基本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