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PLC

楼主(2012-10-13):
我现在的项目变频器输出模拟量信号是4-20mA,S7-200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是0-20mA,如何将4-20mA的信号转换成PLC可以接受的

0-20mA信号呢?

网友A:
不需要转换啊。

4~20MA信号进入200PLC中,只不过数据范围从6400~32000,而不是0~32000,所以只要在程序中注意这个区别就可以了,无需转换阿。

楼主:
哦,谢谢,我一会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转换啊。 4~20MA信号进入200PLC中,只不过数据范围从6400~32000,而不是0~32000,所以只要在程序中注意这个区别就可以了,无需转换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谢一楼。!!!!!!!!!

  来学习啦

网友E:
直接接入4-20mA的信号进入PLC,剩下的是PLC程序处理的问题。

网友F:
    对S7-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如模拟量输入设置为0~20ma,其对应栓换的数字量为0~32000,变频器输出的4-20mA模拟量信号给模块输入端,则模块转换成数字量为:6400~32000(每1ma对应数字量为32000÷20=1600,4ma对应数字量为1600×4=6400)。变频器输出模拟量=4ma,其转速=0,对应数字量=6400,而输出模拟量=20ma时其转速最大(设为Vm),对应数字量为32000,其转速与数字量的关系为:

    当I=4ma时,AIW0=6400,代入公式得:Vx=0,当I=20ma时,AIW0=32000,代入公式得:Vx=Vm,

    可按上公式进行编程就可求出变频器的实际转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转换啊。 4~20MA信号进入200PLC中,只不过数据范围从6400~32000,而不是0~32000,所以只要在程序中注意这个区别就可以了,无需转换阿。

是这样,可以这么做;

网友H:
可以称0~20公斤的秤要测量4~20公斤包装的大米。根本不需要如何的变化。是多少就称到多少。

网友I:
对:芳季关于可以称0~20公斤的秤要测量4~20公斤包装的大米。根本不需要如何的变化。是多少就称到多少。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