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N2.2G-11S-4CX不定时报OU1 OU2 OU3 故障

楼主(2012-10-13):
一台FRN2.2G-11S-4CX变频器不定时报OU1 OU2 OU3 故障,在待机状态不停的报0U3,进入维护信息项查看,发现检测电压728v--743v之间来回变化。对此机过压检测电路不熟悉,望诸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给楼主移动到”产品板块-变频与传动“,请楼主理解。

希望下次发到相应的板块,有助于您得到及时的回答。

网友A:
OU1(加速时过电压)、OU2(减速时过电压)、OU3(恒速过电压)

1:如果是一起报,有可能是外部控制方式和参数的问题.

2:如果是单独报

OU1(加速时过电压):可能原因有 外部电压高/启用了瞬间停电重启功能/负载波动大/加速时间短/

OU2(减速时过电压):可能原因有 外部电压高/启用了瞬间停电重启功能/负载波动大/减速时间短/

OU3(恒速过电压) 可能原因有 外部电压高/启用了瞬间停电重启功能/负载波动大/加.减速时间短/

以上尽作参考,具体解决要根据实际的使用来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