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编程时手动和自动如何处理最好

楼主(2012-10-13):
plc编程时,手动功能和自动功能 是写在一起好呢,还是分开写两个子程序好呢?

当手动和自动写在一起时,感觉判断条件太多,不好处理。

分开写的话,为防止双线圈输出,又要转跳。

我plc编程刚刚开始,想听听各位高手实际编程时,如何处理手动和自动。

网友A:
个人认为写在一起好些,这样避免输出线圈的二次调用

楼主:
对:枫风雨霖关于个人认为写在一起好些,这样避免输出线圈的二次调用内容的回复:

你在实际过程中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B:
用不同的中间继电器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兰关于用不同的中间继电器控制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写在一起对吧。。。。

网友D:
给你提供一手动、自动控制程序作为参考,依本人的习惯,还是混编比较好,程序简捷,输出公共的部分,输入(手动、自动)应互锁。

网友E:
     手动与自动程序分别编为二个子程序好,用一输入变量(如I0.1)的常开与常闭点分别调用。这样查看与分析程序较简单直观,对于同一输出量(如Q0.0)可在 手动与自动程序编程时先设为其它位变量(如自动设为M1.0,手动设为M2.0),在主程序里用这二个位变量(M1.0与M2.0)相或再输出给Q0.0,即可避免双线圈现象。

楼主:
对:yjig关于给你提供一手动、自动控制程序作为参考,依本人的习惯,还是混编比较好,程序简捷,输出公共的部分,输入(手动、自动)应互锁。 内容的回复:

多谢!!我自己再体会体会。。。

网友F:
手动与自动分两个子程序,互锁,这样子程序里都可以使用同一输出量。西门子例程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G:
我一般也采用5楼的方法。写在一起比较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也采用6楼的方法。分开写比较好。

网友I:
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都有最后相同的输出。

那么之前的程序,最好是分开,同时注意逻辑关系,也就是互锁等。当然避免双线圈输出很重要

网友J(2016-01-22):
LD       X0
CJ       P0条件跳转
自动程序段落
P0
LDI      X0
CJ        P1条件跳转
手动程序段落
P1         FGND

网友K(2020-11-16):
学习各位大神的方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