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的COM2、COM3口同时使用多层网络架构问题

楼主(2012-10-13):
先上图:

由于生产线比较长,数据传输比较多,所以打算使用上述网络架构。

主站PLC的COM2口使用PLC LINK通讯,具体通讯设置见图,主站PLC的COM3使用MODBUS 指令通讯,这就存在COM2和COM3口通讯时序问题,COM2口使用PLC LINK轮询周期内,COM3是不可通讯的?如果COM2和COM3口不能同时通讯,这样COM2口的PLC LINK和COM3口的MODBUS指令通讯需要编写通讯时序程序。

另一个方面,生产线比较长,需要两个触摸屏,那么两个触摸屏是否均如图和主站COM3口连接?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变频器需要做简单定位,而台达变频器最高通讯速率是38400BPS,所以,没有把V7和V8两个变频器接入主站COM2的PLC LINK,因为主站的PLC LINK使用的是500000BPS的通讯速率,确保数据交换的及时性。

请有对台达PLC多层组网的高手指点指点。

谢谢!

楼主:
上图不清晰,重新上传图片

网友A:
既然是简单定位,我想你把V7,V8两个变频器连接到第2层网络的一个主机也没什么问题吧,至于触摸屏,如果数据量太大,建议还是做主站为好。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既然是简单定位,我想你把V7,V8两个变频器连接到第2层网络的一个主机也没什么问题吧,至于触摸屏,如果数据量太大,建议还是做主站为好。内容的回复:

V7、V8两个变频器控制是受主站控制的,并且有相关连锁、互锁、顺序控制,如果有第二层网络控制,又需要做主站和第二层网络对V7V8两个变频器数据通讯了,此问题已经考虑过,可行,只是又变得复杂和麻烦。

网友B:
建议用带E的屏,更快更好

网友C:
用以太网通讯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