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几步程序啊

楼主(2012-10-13):
信捷plc控制伺服电机  DPLSR D40 K100 Y1 Y5

网友A:
这也没什么特殊的

运算得到的脉冲数给伺服了

网友B:
关注一下,下楼解答

网友C:
楼主你好!

这个DPLSR是带加减速的双向分段高速脉冲输出指令···

D4004里面的值改变的话D40会随之而改变

DMOV K-99999999 D42;是双字传送

DMUL D4004 K12500 D200;是32位乘法

DDIV D200 K5 D300;是32位除法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楼主你好!这个DPLSR是带加减速的双向分段高速脉冲输出指令···D4004里面的值改变的话D40会随之而改变DMOV K-99999999 D42;是双字传送DMUL D4004 K12500 D200;是32位乘法DDIV D200 K5 D300;是32位除法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这么热心。但我还是不懂。能不能再说具体点啊?双字传送,传送的是什么?乘除又是哪几个地址里的数乘除?

楼主:
对:月怀关于回复内容: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楼主你好!这个DPLSR是带加减速的双向分段高速脉冲输出指令···D4004里面的值改变的话D40会随之而改变DMOV K-99999999 D42;是双字传送DMUL D4004 K12500 D200;是32位乘法DDIV D200 K5 D300;是32位除法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这么热心。但我还是不懂。能不能再说具体点啊?双字传送,传送的是什么?乘除又是哪几个地址里的数乘除? 内容的回复:

比如为什么要用k-99999999  这么多? k12500又代表什么? k5 又有什么意思?

网友D:
你是不是一点PLC编程基础都没有啊。DDIV D200 K5 D300中的K5是表示除数啊,双字传送表示32位传数,一个字是16位,双字就是32位,传送k-99999999  这个数据给寄存器D32。

网友E:
广州啊君老师可否交个朋友,我也是PLC的初学者。842962179

楼主: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你是不是一点PLC编程基础都没有啊。DDIV D200 K5 D300中的K5是表示除数啊,双字传送表示32位传数,一个字是16位,双字就是32位,传送k-99999999  这个数据给寄存器D32。内容的回复:

关键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除以5,为什么不除10.其他几个数也类似啊。

楼主:
有人知道不?这才是我要了解东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你是不是一点PLC编程基础都没有啊。DDIV D200 K5 D300中的K5是表示除数啊,双字传送表示32位传数,一个字是16位,双字就是32位,传送k-99999999  这个数据给寄存器D32。内容的回复:关键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除以5,为什么不除10.其他几个数也类似啊。

至于为什么要除以5,那是结合你前面的程序/还有就是根据你需要的D40第一段最高脉冲频率而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一点PLC编程基础都没有啊。DDIV D200 K5 D300中的K5是表示除数啊,双字传送表示32位传数,一个字是16位,双字就是32位,传送k-99999999  这个数据给寄存器D32。

梁工的回答杠杠嘀~~~此处应该有掌声~~~

网友F:
换灯泡的现看说明书,用大白话补充解释下,或许你能明白,试试吧:

第一条指令,DMOV,是传送k-99999999  到D42,这个k-99999999一般是用来找回原点用的;

第二条指令   DMUL D4004 K12500 D200;是32位乘法,意思是(D4005,D4004)乘以10进制常数12500)送到(D201,D200)

第三条指令是除法了,除数是10进制常数5;K--表示10进制;意思是(D201,D200)除以5送到(D301,D300)

DPLSR D40 K100 Y1 Y5的意思是以D40中的数值为频率,K100为脉冲个数 Y1为加减速时间 通过输出点Y5发脉冲

   至于为啥除以5,这是设计程序时根据现场情况来的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换灯泡的现看说明书,用大白话补充解释下,或许你能明白,试试吧:第一条指令,DMOV,是传送k-99999999  到D42,这个k-99999999一般是用来找回原点用的;第二条指令   DMUL D4004 K12500 D200;是32位乘法,意思是(D4005,D4004)乘以10进制常数12500)送到(D201,D200)第三条指令是除法了,除数是10进制常数5;K--表示10进制;意思是(D201,D200)除以5送到(D301,D300)DPLSR D40 K100 Y1 Y5的意思是以D40中的数值为频率,K100为脉冲个数 Y1为加减速时间 通过输出点Y5发脉冲   至于为啥除以5,这是设计程序时根据现场情况来的  内容的回复:

原来是找回原点。关键一开始我不清楚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所以提的问题很不恰当,导致大家这样给我讲解,哎。其实,我还是多去看看伺服控制的书,以后再来提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