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一直接通对plc有损害吗?我是指设备运行期间,一直接通。

楼主(2012-10-13):
我要做一个柜子,想把热继的动作信号给到PLC,因为热继的常开接信号灯了,所以只能用常闭给PLC信号,想省事不想用中间继电器转换,想把常闭信号直接给到PLC的输入端,电压我接DC24V,其他的没问题,不过觉得这样做,平时电机运行时PLC一直有输入,只有热继动作时plc的输入才断开,问下这样长时间的输入对PLC的损害大吗?

网友A: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啦, PLC 的信号输入常开和常闭没什么影响的说! 如这样也坏的话质量有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啦, PLC 的信号输入常开和常闭没什么影响的说! 如这样也坏的话质量有问题 !

真的嘛,呵呵,我就是觉得里面的光耦什么的一直接通,里面的电路也一直接通,不知道时间长了是不是这些一直输入的点坏掉,这样就麻烦了,因为柜子做好后,里面有的风机水泵是24小时开机的,(24小时一换。也就是说有的点要连续保亮24个小时。。。。)怕输入点容易坏。。。。。。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我也有旋钮这样接入PLC输入点。

网友D:
     PLC的输入模块的输入点---就是接收外部的常通信号---该点才能闭合的,假如不能常通,谁还敢用PLC啊,大胆的使用吧!不过一般热继电器都是经过中间继电器进PLC模块的,起个电气隔离的作用,防止220V电压进入PLC模块烧了模块,因为你的模块是24V的模块!

网友E:
放心大胆的用,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LC的输入模块的输入点---就是接收外部的常通信号---该点才能闭合的,假如不能常通,谁还敢用PLC啊,大胆的使用吧!不过一般热继电器都是经过中间继电器进PLC模块的,起个电气隔离的作用,防止220V电压进入PLC模块烧了模块,因为你的模块是24V的模块!

网友G:
没有问题,但最好还是用常开触点,比较符合编程习惯。

网友H:
没有问题,但最好还是用常开触点,比较符合编程习惯。

www.360cgq.com  www.niuju163.com  www.bjkrck.com    www.wdbsq.com                www.ylcgq.com

网友I:
我觉得一直接通要比频繁接通还要好一些啊

网友J:
常通很正常。

如急停之类的信号,也必须使用常闭点,不然平时断线了都不知道,想按急停的时候发现没用了。

网友K:
绝对没问题,通常急停与报警以及异常信号都是用常闭的,因为这样安全

网友L:
电流只有ma那么大小,只要不接错线,对PLC不会有影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流只有ma那么大小,只要不接错线,对PLC不会有影响

PLC 对输入点的 导通 (逻辑1)状态的电流 设计是很小的,(典型值 4.2 mA) .

楼主:
引用 网友N:
PLC的输入模块的输入点---就是接收外部的常通信号---该点才能闭合的,假如不能常通,谁还敢用PLC啊,大胆的使用吧!不过一般热继电器都是经过中间继电器进PLC模块的,起个电气隔离的作用,防止220V电压进入PLC模块烧了模块,因为你的模块是24V的模块!

哦,我用的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的24V输入到plc的,您的意思是怕接触器损坏,有可能是220v或者380v进入plc?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常通很正常。如急停之类的信号,也必须使用常闭点,不然平时断线了都不知道,想按急停的时候发现没用了。内容的回复:

嗯,受教了。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现在柜子做好了就是用的常闭的输入点!就等着去现场安装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