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出现零位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2-10-13):
皮带秤出现零位问题后,该如何解决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皮带秤出现零位问题的?

是不是这样的:在空皮带时零位显示2T/h,那么当实际上料100T/h时,是不是会显示为102T/h。

如果能提供有关技术数据或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应该说出皮带秤的厂家型号,‘在空皮带时零位显示2T/h’  是零点没有校准。

网友B:
路过学习,这种问题第一次见。

网友C:
皮带秤一般都带有零位校准功能,在皮带不带料的时候校准下即可

网友D:
那你需要重新标定皮带秤了,标定方法有2种-----一是用砝码来标定,二是用实物标定,就是用知道已经实际重量的实物!

网友E:
皮带称属于动态测量系统,零点校验有校验时间,在皮带测量周期内误差在设计的范围内就认为是合格的。零点偏移引起的问题要找到,比如皮带抖动,速度传感器脉冲信号丢失,称重传感器零点变化等

网友F:
好久没灌水了  灌一壶

网友G:
1、“在空皮带时零位显示2T/h,那么当实际上料100T/h时,是不是会显示为102T/h”。

      是的鸟

2、空皮带时测值有偏差,就是说有零偏鸟。。。

          你执行个清零去皮重之类的操作,就中鸟~~~~

3、定期检查零偏量吧,

     只要不是今天东飘飘,明天西飘飘,漂滴还挺大挺邪性,,,就中鸟~~~~~~~~

网友H:
1、先调零,然后挂链码标定下吧。

2、如果皮带秤按T/h输出的话,用于配料很难控制的很精确。

网友I:
零位偏高,空转时校一校零位就行了。

网友J:
1、皮带秤出现零位问题后,该如何解决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皮带秤出现零位问题的?

     造成皮带秤出现零位漂移的原因:1、传感器性能变差,即长时间运行后零点跑偏。2、皮带秤仪表内的放大器性能变差,即长时间运行放大器零点偏移。3、皮带机的传送皮带长时间运行变软变长使皮带产生凹度,引起传感器受力变化。

     如有条件可用好使的传感器或仪表,可换上重新校试,如质量好的皮带可以更换。在没有上述条件更换重试的情况下,还要继续使用皮带秤,就要经常在无料时进行动态调零,以确保称重精度。

2、在空皮带时零位显示2T/h,那么当实际上料100T/h时,是不是会显示为102T/h?

     如果皮带秤是经调零校准后经过一段时间产生的零点漂移:空转称重为2T/h,如实际上料100T/h时,仪表显示是102T/h

网友K:
皮带秤没见过,不过见过普通的电子秤,里面有去皮、清零、记忆等功能,皮带秤自身重量可以使用清零功能,即在没有物体的时候按下清零键,此时就是零显示,上去100吨就是100吨显示。此外还有出皮功能,次功能偶感觉是秤自动进行运算把秤的重量自动从总重量上减去。

网友L:
零点显示2T/H,不见得100T/H时就显示102T/H,因为皮带秤的误差不一定是线性的,零点漂移就要进行校准,做一个零点标定和量程标定吧!已确定此皮带秤是否有问题,因为皮带秤漂移是正常的,只要能矫正过来就能使用,我们使用的是秒声力的电子皮带秤,工作还可以,不过我们定期对其进行标定,以保证它的准确测量,在做零点和量程标定后,最好进行一下实物标定,以验证你的标定结果,有时利用实物标定可以进行微小的修正,这样可以提高皮带秤的测量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