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光电开关是PNP或者NPN类型?

楼主(2012-10-13):
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候要换光电开关,我一直都是拆的是啥样的还去备件库拿啥样的换上。我想问下如何用万用表测量究竟是PNP还是NPN类型的光电开关?(实际工作中有时候会看不到上面的标记的)。二则在原理和接线上又有什么区别?不要复制的,最好用我们电工自己的劳动语言比较详细的说下。感谢!

网友A:
详细的说,还真不好说,主要是用表量输出电平。近的话过来量给你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能区别正负极的万用表测量你所用的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简单的就是说一表笔接地可靠,一表笔测量光电开关的输出, 如为正就是 PNP 的, 如显示 负就是 NPN 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的说,还真不好说,主要是用表量输出电平。近的话过来量给你看就知道了。

老大你在哪里呀?如果要进我真来向你请教请教,顺便再多教给我一些,我是河南商丘的,你呢?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C:
如何判断漫反射光电开关好坏

网友C:
各位老大  我的plc走产品时接收到漫反射光电开关的信号,但是没有输出。用手感应plc就有输出。plc的程序没有人动过。请教各位老大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D:
QQ群18575672  电子电工爱好者

网友E:
能不能把传感器的图或者型号发给我呢?本人个人网站www.repair8.cn

网友C:
传感器是  易福门OG5049 PNP的   PLC是西门子200的

网友C(2012-11-15):
各位老大 哪位有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发一个 邮箱:luobupotanxian1980@163.com

网友F:
1;看接线图    2;正确接上电源后测输出电压,  低电平为NPN  高位PNP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看接线图    2;正确接上电源后测输出电压,  低电平为NPN  高位PNP

网友H:
必须经过通电测量才可以的,输出的是+的是PNP的,否则就是NPN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必须经过通电测量才可以的,输出的是+的是PNP的,否则就是NPN的。

这个方法可以,也可以根据管压降来测,楼主看二者的原理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