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断路器

楼主(2012-10-13):
电动机断路器旁边加一个辅助触头有什么用?辅助触电一半串联在控制电路中。

网友A:
  原接触器的没有辅助触头呀或是 不够用 呀

网友B:
应该是控制信号

网友C:
这个题目看着生气,辅助触点还能干吗,就是辅助吗!我这也是废话。

通常使用断路器不用这个辅助触点,有些人别出心裁(尤其外国人),非要整出来个开关信号,就是给控制系统一个断路器状态信号。没用的东西。

网友D:
      这个信号---一般用来做为你断路器跳闸了或者没送电的信号,特别是有DCS或PLC远程控制的,在主控室一看就知道没有准备好的信号,通知电工前去送电即可!对于一个工厂有几千台设备的,操作工直观的可以看到这个信号,减轻电工的劳动强度是有帮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题目看着生气,辅助触点还能干吗,就是辅助吗!我这也是废话。通常使用断路器不用这个辅助触点,有些人别出心裁(尤其外国人),非要整出来个开关信号,就是给控制系统一个断路器状态信号。没用的东西。

李老师 直性子的人哈!

向恒温奋斗所说,一个人性化的设计吧!

网友F:
这个是电机专用断路器的辅助触头,从图看应该是过载动作类型的接点(断路器过载跳闸才动作,断路器非过载跳闸例如人为操作开断或闭合不会动作),这个是给自动化系统发出过载异常信号以达到整个系统的动作保护!根本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例如电机过载跳闸就会由PLC自动将设备相关联的停下来,否则就会发生重大事故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题目看着生气,辅助触点还能干吗,就是辅助吗!我这也是废话。通常使用断路器不用这个辅助触点,有些人别出心裁(尤其外国人),非要整出来个开关信号,就是给控制系统一个断路器状态信号。没用的东西。

我们接触器旁边有时外挂一个【增加触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电机专用断路器的辅助触头,从图看应该是过载动作类型的接点(断路器过载跳闸才动作,断路器非过载跳闸例如人为操作开断或闭合不会动作),这个是给自动化系统发出过载异常信号以达到整个系统的动作保护!根本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例如电机过载跳闸就会由PLC自动将设备相关联的停下来,否则就会发生重大事故

有时候失压也动作的,具有失压保护的断路器!不过失压保护,对于电动机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失压线圈一般都拆掉了,原因---假如遇到大停电,恢复送电后,可以快速恢复给设备送电,因接触器本身具有失压后不能自动启动,所以拆掉也是安全的!

网友H:
一般这样的辅助触头是用来一个指示灯或者报警回路,就是在断路器自动跳闸后给使用者一个提醒的信号。

网友I:
状态检测 一般是让你见后台用的 在软件中可以看到接触的状态

网友J:
可以作为反馈信号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这个题目看着生气,辅助触点还能干吗,就是辅助吗!我这也是废话。通常使用断路器不用这个辅助触点,有些人别出心裁(尤其外国人),非要整出来个开关信号,就是给控制系统一个断路器状态信号。没用的东西。内容的回复:

谢谢李老师,我明白了。

网友K:
辅助触点,一般在设计逻辑的时候用得比较多,但国外很多设备为了安全保护性也加入进去——比如说某个断路器断开会影响整个机床或设备的运行时候系统会采集信号让设备停止运行。

网友L:
合闸信号的反馈

网友M:
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有时是不可少的,当然用断路器单独控制一台电机,辅助触点是没用的。但当一台设备多台电机同时工作时,特别是某一台电机如果停止后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设备,电机线路中的断路器的辅助触点就有用了。一旦某一台电机的断路器跳阐,就可发出信号或控制其它电机也停车。例如变频电机的冷却风扇是由一台小电机驱动,小电机线路中的断路器因故跳阐后,就可由辅助触点发出信号。如果不带辅助触点,就不会发出故障信号,变频电机却照常运行,会因得不到散热而烧毁。

网友N:
在我所接触的印刷机中,这类辅助触点是用来做提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