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的下轴承拆卸方法

楼主(2012-10-13):
哪位大哥知道吊扇的下轴承拆卸方法,小弟急用

网友A:
什么吊扇,发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家用电扇

网友C:
    普通的家用电扇 先拆开下面盖板的螺丝后那就直接用力敲击下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家用电扇 先拆开下面盖板的螺丝后那就直接用力敲击下部就行

把绕组及转轴拆下后,下面的圆盖内有一圆形凹槽,轴承就在里面,并且圆盖下面没孔

网友E:
圆盖下面打一小孔,我就是这样干的。方便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