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多年的维修,被一个农民笑话了!

楼主(2012-10-13):
     十一放假期间会老家了,正赶上当地的农民兄弟秋收,这里的农民有不少使用玉米扒皮机的了。也算是机械化了。正好赶上一个农民兄弟的扒皮机不好用来找我看看怎么回事,于是我自以为是的去帮忙看看怎么情况。

     情况是这样的:这台机器已经有一年的闲置没用了,还是别人家的,不是他自己家的,是借用别人的。他说自己送电,怎么都不好用,就是跳闸,不知道怎么回事才让我看的。

     于是我就开始了检修,第一步看看电机转动怎么样,还很好,挺灵活的;第二步,开始了大修,以为是电容放置时间过长不行了,把电机上面的启动电容(两个)全部拆下来,由于没用万用表测量,只好去做充放电检测电容的性能了,经过检查也是没什么,初步判断还可以,于是装回去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时间过去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了)也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这时才想起来看看开关怎么样了结果一看——断路器才10A啊,可是电机是1.2KW的啊,偶的天神啊!!!绕了一个大弯啊,这不是见笑了吗!!回头看了看农民兄弟,问他有没有大一点的空开,于是找来一个32A的换上去OK了。

网友A:
大哥这个正常的,很多东西按步骤维修总是这么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个正常的,很多东西按步骤维修总是这么走的!

要是俺,也会先看电机的。

网友C:
最危险的地方时最安全的地方

网友D: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ba

网友E:
这种事情大家都遇到过,过程是痛苦的,结果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个正常的,很多东西按步骤维修总是这么走的!

呵呵 职业习惯

网友G:
为何不从前往后一步一步找呢?嗨

谁叫你一下子就整电机的!

网友H:
术业有专攻!!

人家就知道那么鼓捣!

网友I:
好漂亮的题目。

网友J:
很好的原创作品,顶!

网友K:
呵呵,如果是我,第一步应该是检查空开

为什么,因为她是跳

楼主:
应该是农民兄弟!

网友L:
1.2KW的电机10A的空开还不够么??

网友M:
说明楼主是一个维修经验丰富的同志,故障见得多了,自己按照问题出现的几率总结出一套个人的维修套路,但显然是农民兄弟的问题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种事情大家都遇到过,过程是痛苦的,结果是不错的

网友N:
电机是1.2KW对吗,大家可算过它的正常电流是多少?是不是他原来的断路器有问题,这也有可能。

网友O:
人家说不定还佩服的不得了呢。

如果楼主上来就看电源空开换上了事,人家还以为就这么简单,径楼主这么一折腾,人家看的云山雾罩,更觉得这个扒皮机神奇的不得了呢,所以有时候即使非常简单的故障也不能马上解决,要多绕弯子。

网友P:
终归是弄好了,呵呵,恭喜哦

网友Q:
是不是应该这样算?

I=P/(√3*U*功率因数*机械效率)

但是它的启动电流要多大呢?

来个老师讲解下。。谢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O:
人家说不定还佩服的不得了呢。如果楼主上来就看电源空开换上了事,人家还以为就这么简单,径楼主这么一折腾,人家看的云山雾罩,更觉得这个扒皮机神奇的不得了呢,所以有时候即使非常简单的故障也不能马上解决,要多绕弯子。

从头到位木有看到被农民兄弟笑话的字眼的说~~~

网友S:
1.2KW的电机10A的空开足够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G:
为何不从前往后一步一步找呢?嗨谁叫你一下子就整电机的!

排除先后有不合理,

网友U:
1.2KW,他有电容,应该是单相电机吧.电流大于10A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U:
1.2KW,他有电容,应该是单相电机吧.电流大于10A的

电机电流不会大于10A 的,就算是纯电阻丝,1.2KW , 也就是 5 A 左右, 电阻丝 4A/KW 电流。

怎么可能有 10A ?

I^2R =1200KW, I =√1200/R ,   I =~ √24 =~ 5A

网友W:
理论上来说,1.2KW。10A空开足够了。要是换了就好的话那也只能证明是这个空开坏了

网友X:
理论上说10A说我空开足够了,是不是空开就是出问题了呢?不过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大家都遇到过,折腾半天原来是个自己没注意的部分

网友Y:
被农民笑也是正常的..........俺们农民有考上大学成为教授,博士的,有走南闯北成为大老板包了城里的美女做二奶的......

网友Z:
人外有人    记得这个就行了

网友AA:
空开是容量够了,空开有问题吧!

网友AB:
对:grbxznu关于理论上说10A说我空开足够了,是不是空开就是出问题了呢?不过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大家都遇到过,折腾半天原来是个自己没注意的部分 内容的回复:

理论是够了,可是10A的开关就一定可以长时间负载10A?标注32A的空开带20A的负载都烧空开的情况是见多了去,再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工作环境?负荷属性?电机恒定运转下的电流和电机负荷下的突变电流变化呢?不考虑其它因数启动电流也该有8A了吧?如果是带负荷启动呢?超负荷长期运转呢?这些数据都不考虑了,就说说现在的做开关的山菜厂家有谁会把功率做足的?

网友AC:
看来是开关问题,不是容量问题!

网友AD:
感觉就应该是空开有问题,是不是漏电开关阿,10A应该是足够了的

网友AE: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列子,也是很好的一个故事,我也是生在农村,在城市工作,家里也有此类机器,碰到问题,解决不了,农活都被耽误了,在家里有时是不好解决的!楼主做的很不错了!重要的是问题解决了,农民兄弟可以继续干活了!

网友AF:
解决了就好

网友AG:
哈哈 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老师傅遇到像问题 。正常。

网友AH:
下次记得先看空开。

还有这标题,“农民伯伯”并没有笑话你,而是打心底里感激你。

网友AI:
应该是单相电机,单相电机的启动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的5倍以上。

网友AJ:
引用 网友AH:
下次记得先看空开。还有这标题,“农民伯伯”并没有笑话你,而是打心底里感激你。

网友AK:
这么小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那么启动时的电流是比较大的,10A的空开是小了。

网友AL:
你这题目跟内容也差忒多了吧,题目好像很自责,内容却感觉很自豪

网友AM:
不清楚,路过的

网友AN:
都差不多。也遇见过。在工作中就有

。忙活了半天。嘿嘿,是机器没有电

网友AO:
学习了,单相电机功率因数、机械效率低,额定电流是挺大的,以后还得注意点的

网友AP:
有时候我们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AQ:
1.2KW的电机10A的空开足够了 ,

网友AR:
谁都有可能走弯路,才能不断进步。

网友AS:
中国的山寨设备很多都没经过计算和测量的,能用就行了,所以很多电机都是处在超负荷运行状态的.再说启动电流,这个正常情况下直接启动电流视负载而定,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是超过了容量的了.

网友AT:
农民是不会笑话的,只要有好的结果就好。老板何尚不是这样?兄弟,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AU:
单相220电机   1KW3.2A    10A的 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AV:
什么型号的空开?是否DZ47微型断路器?DZ47的脱扣器分为B、C、D三种类型,瞬时脱扣电流B型3-5In、C型5-10In、D型10-14In,1.2Kw单相电机电流约9A,起动电流可能达60-100A,那么用DZ47-10 C型在起动时会跳闸,应该用D型。

网友AW:
哈哈,我在厂里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X:
P=VI*COSx,这样I=6A左边,按道理来说,如果是D10应该没事。C的话,由于接近10A,再加上长时间没用,启动的时候可能出现电流大的情况,导致跳闸。

如果运行半个小时,我感觉C10A就没问题了。

网友AY:
谁教你们1.2KW的单相电机可用10A空开的?凭空算的?还是经验?你们的经验用的是劣质空开吧?

网友AZ:
呵呵,帮了农民兄弟一个大忙啊,谢谢啦!

网友BA:
引用 网友L:
1.2KW的电机10A的空开还不够么??

网友BB:
呵呵!我认为如果跳闸一是负荷带不起!二是漏电!不过你没有万用表!把漏电省去!10A的空带不起1.2KW的电动机吗?

网友BC:
这些是搞维修的都会遇到!

网友BD:
本人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30KVA焊机接电源后,通电就跳闸。到现场一看,接10A空开。马上调换63A就OK了。

网友BE:
引用 网友W:
理论上来说,1.2KW。10A空开足够了。要是换了就好的话那也只能证明是这个空开坏了

网友BF:
10A的空开应该是足够了啊!32A的也太大了吧

网友BG:
10A的空开足够了,应该是电机过载运行造成的。不然原来也是不会正常使用的

网友BH:
空开也要找这么久呀

http://www.zidonghanxiji.com/

网友BI:
哈哈,有时候就是一个简单问题

网友BJ:
1.2KW的电机?

网友BK:
单相电动机1KW要8A

网友BL:
新手求指导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

网友BM:
小仔手艺不错你可以出徒了

网友BN:
多数人,见到跳空开都以为是短路的多,很少人会一开始就想到是空开容量小的问题

网友BO:
引用 网友BP:
什么型号的空开?是否DZ47微型断路器?DZ47的脱扣器分为B、C、D三种类型,瞬时脱扣电流B型3-5In、C型5-10In、D型10-14In,1.2Kw单相电机电流约9A,起动电流可能达60-100A,那么用DZ47-10 C型在起动时会跳闸,应该用D型。

说的在理,空开不止看额定电流,什么型号也很关键

网友BQ:
估计是空开 触点接触不好 发热跳    这机器原来用的10A好好的~!

 设备放久了 传动部分没那么灵活了  多转几下加点油润滑下 不用换开关试试!

网友BR:
引用 网友O:
人家说不定还佩服的不得了呢。如果楼主上来就看电源空开换上了事,人家还以为就这么简单,径楼主这么一折腾,人家看的云山雾罩,更觉得这个扒皮机神奇的不得了呢,所以有时候即使非常简单的故障也不能马上解决,要多绕弯子。

网友BS:
下手前先充分分析会比较好,不能头痛治头啊

网友BT:
个人建议还是先看一下电源再看电机也不迟

网友BU:
10a的空开绰绰有余了

网友BV:
空开是有使用类别之分的,C型用于配电,D型用于电机保护,10A的空开如果使用C型的话,会有可能出现跳闸的现象。使用D型的空开后就不会用问题啦。

网友BW:
人往往总是会忽略掉觉得不可能的事。。

网友BX:
这个1.2KW的,10A的空开,怎么说也够用啊?

网友BY:
1.2KW,电流多少怎么算啊

网友BZ:
1.2KW的空开不够吗?我有点被弄糊涂啦!谁能给个确切答案。

网友BZ:
我查了一下,网上有一个单相1.2KW的电机,额定电流9A,这样的话10A的空开就不够啦!

网友CA(2012-11-17):
引用 网友AB:
回复内容:对:grbxznu关于理论上说10A说我空开足够了,是不是空开就是出问题了呢?不过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大家都遇到过,折腾半天原来是个自己没注意的部分 内容的回复:理论是够了,可是10A的开关就一定可以长时间负载10A?标注32A的空开带20A的负载都烧空开的情况是见多了去,再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工作环境?负荷属性?电机恒定运转下的电流和电机负荷下的突变电流变化呢?不考虑其它因数启动电流也该有8A了吧?如果是带负荷启动呢?超负荷长期运转呢?这些数据都不考虑了,就说说现在的做开关的山菜厂家有谁会把功率做足的?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B:
看似复杂的故障,有时解决办法非常简单

网友CC:
干了这么多年电工,还真没见到过1.2kW的单相电动机。

一般来说农村用电比较复杂,有时候电压只能到150V,这个时候启动很成问题。有的时候1.5的电线可能要拉上300米,启动也成问题。有时机械轴承都快散架了,运行也会成问题。更要命的是,你在农村买的那个10A和63A的空开除了外面的印刷不一样外,其它都一样,当然了,触头也用的都是铁片。

网友CD:
 一个10A的空开小了.人家去年还不在用吗.怎么今年就小了.

网友CE:
电机是1.2KW对吗,大家可算过它的正常电流是多少?

网友CF:
这个在维修中也碰到过

网友C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0.66.YrZsHU&id=21055636948&
高效率专业电气绘图软件EPLAN Electric P8送安装+学习教程.........

网友CH: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看,问题就不会那么复杂了。

网友CI:
学习啦 学习啦 学习啦 学习啦

网友CJ:
引用 网友L:
1.2KW的电机10A的空开还不够么??

单相4.5A啊

网友CK:
职业习惯,如果是我也是这样查。

网友CL:
有时候按常规来看问题,总找不到问题。回头一看才发现问题原来是这么简单

网友CM:
我也经历过跟楼主一样的经历,一台高周波,老板为了省钱自己安装的电源,开机就跳闸查了很久最后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CN:
偶也遇到过,开关上下不通   郁闷

网友CO:
1.2KW的单相电机,运行电流应该在9.6A左右,10A的空开新的时候用起来没问题,老化以后就会跳闸,建议换D15的就没有后遗症了。

网友CP:
谁都有可能走弯路...........

网友CQ:
简单问题复杂化。我也常犯这种错误

网友CR(2012-12-19):
学习了,单相电机功率因数、机械效率低,额定电流是挺大的。

网友CS:
遇到不熟悉的小型机器,就是这样维修的!以后熟悉就好了。

网友CT:
越简单的事我们这些专业人员越是不会想到

网友CU(2013-07-23):
1.2kw跟电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CV:
分享一个电源,性价比很高的。我是在淘宝购买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1035-800869594.1.1UNL6u&id=16556807386&scene=taobao_shop

网友CW:
引用 网友L:
1.2KW的电机10A的空开还不够么??

10A的空开足够了

网友CX:
内行更容易走弯路啊,要是我,肯定一看跳闸就看容量和开关。

网友:
一般计算的时候,如果是三相电机,每千瓦按照2A电流计算,如果根据电机功率公式也是这样的。即使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单向电机的话,这个确实起不来

网友CY:
引用 网友O:
人家说不定还佩服的不得了呢。如果楼主上来就看电源空开换...

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技术不过硬的时候不敢拖延哦,楼主明显对自己没有多大信心,

网友CZ:
空开10A应该是可以的了,可能是空开不怎么好用了。等电机转上一段时间 你再换个10A的空开应该不会跳闸!

网友D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大哥这个正常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