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样间接寻址

楼主(2012-10-13):
台达PLC怎样间接寻址,看手册里是用E,F,但不知道E、F的参数是否可用存储器。另外台达间接寻址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网友A:
帮楼主移动到”品牌板块-台达论坛-台达PLC“,请楼主理解。

希望下次发到相应的板块,有助于您得到及时的回答。

网友B:
没有其他方式了,可以用mov寄存器到E

网友C:
用变值寄存器E啊

MOV K1 E0

MOV  D0E0  D10

网友D(2024-06-27):
E/F寄存器可以修饰变量,简单一点就是有偏移值,最常用D这种数据寄存器。有个问题,哪位用过譬如E0=6,M0E0,这个时候是M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