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西门子PLC怎样清除里面程序

楼主(2012-10-13):
我有一个老款西门子PLC型号312-5AC02-0AB0,在线删除里面的程序,可以删除,但断电之后在送电,程序还在里面,这是怎么回事。可不可彻底把程序清除。
答:问题——怎么清空PLC里的程序?
1、STEP 7在线打开Blocks,全选-删除,然后再做一次Clear/Reset即可。
2、如何删除MMC(微存储卡)卡上的数据?
 说明:
按以下步骤删除CPU中的MMC卡上的块:
   将要删除的MMC卡插入到CPU。
   在SIMATIC管理器中,通过“View > Online”或通过相关按钮切换到在线模式。
    在在线窗口中选择块文件夹。
    标记文件夹中所有的块。
   右击并选择“Delete”(可确认 提示系统函数不能删除的信息)。
注意事项:
如果希望删除带密码保护的 MMC,按以下步骤进行:
将 MMC 卡插入到 PG 或者是个人电脑的 SIMATIC USB 读卡器中。
在 SIMATIC 管理器中选择“File”。
选择 “S7 Memory Card”    ==>    “Delete...”
在Step菜单PLC > 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在线删除RAM里德程序后,然后在Step菜单里执行Copy RAM to ROM

网友A:
跟楼主学到一招,厉害啊

网友B:
有时候直接传一个空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