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PCC梯形图编程

楼主(2012-10-13):
贝加莱PCC用梯形图编程的时候定时器的定时值怎么输入啊,谢谢大侠了。

网友A:
MOVE 指令  用于赋值

如果是ST 就容易很多

STANDARD - TON_10ms Example in Structured Text

Description of Example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how the TON_10ms function is used in Structured Text.

The ‘output‘ variable is controlled by the ‘input‘ variable. The positive edge of ‘output‘ has a switch-on delay of approximately 1.2 seconds in relation to the positive edge of ‘input‘. The time which has passed since the positive edge of ‘input‘ can be read from the ‘elapsedTime‘ variable as long as this delay still occurs.

Example Code (cyclic)

(* cyclic program *) (* call function block *) (* Time is measured in ticks of 10 milliseconds, so 120 equals to 1.2 seconds *) TON_10ms_01( IN:=input, PT:=120 );(* assign results to variables *) output := TON_10ms_01.Q;elapsedTime := TON_10ms_01.ET;

网友B(2015-08-05):
在功能块那个图标那一排后面一点的,有一个写的像gg的图标

网友B:
还有就是时间输入格式是 T#xxx

例如1分20秒30毫秒  T#1M20S30MS

网友C(2016-03-27):
贝加莱(B&R)PLC

网友D(2018-03-29):
很好的资料   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