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专题贴二(续):CAN总线应用实例

楼主(2012-10-13):
实例1

总线的楼宇温度检测系统

前言

基于单片机实现传统温度检测技术的特点,提出了基于CAN总线的楼宇温度检测系统方案。该系统方案的硬件平台主要包括温度检测模块和主控平台,并详细介绍了其硬件实现、软件设计思想及流程。实验表明:该系统可实现对楼宇温度的实时检测,并由数码管显示检测结果,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理,从而实现对楼宇房间温度的有效检测。

在传统的检测技术中,温度检测基本采用单片机系统为主,且大多数都针对工业需要,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不多;而通信多基于落后的485总线,不能进行远距离的实时数据传输,更不能与因特网相连,可靠性也不高。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CAN总线的温度测控技术,该技术适合远距离控制与传输,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

控制器局域网(Controller Area NetworkCAN)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CAN总线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汽车工业中,由德国BOSCH公司最先提出,其主要特性为低成本,且总线利用率高。CAN采用串行通信方式工作,所提供的最高数据传输速率为1Mbit/s,最大通信距离为10kmCAN还具有可靠的错误处理和检错机制,极强的错误检测能力,发送信息遭到破坏后可自动重发;可在高噪声的干扰环境中只用,能够检测出产生的任何错误,当数据的传输距离达到10km时,CAN仍能提供5k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

正是基于CAN总线的上述优点,目前CAN总线在众多领域被广泛应用,其应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原先的汽车行业,而向过程工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数控机床、医疗器械及传感器等领域发展,CAN总线已经形成国际标准,并已被公认为是几种最有前途的现场总线之一。

考虑到CAN总线的高可靠性和远距离传输优点,结合目前温度检测技术的技术瓶颈,即距离短和实时性差的特点,本系统CAN总线应用于传统的温度检测中,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1 基于CAN总线楼宇温度检测系统的实现

本设计的总体方案如图1所示,有主控平台、报警系统、键盘控制、数码管显示、温度检测模块即电源接口电路等部分组成。主控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连接和控制各个接口,并根据操作命令完成相应数据的处理、传输。本方案系统结构如2所示。

楼主:
1.1 温度检测节点的硬件设计

温度检测模块是本方案的核心模块,该模块的技术关键在于温度检测节点的设计。其每个检测节点主要包快CAN总线接口、控制模块和温度传感器DS18B20,节点电路模块如图3所示。

3 DS18B20为数字温度传感器,主要用于组网温度测量,它是I-Wire总线通信协议数字式温度传感器,测温范围为-55~+125,分辨率0.5SJA1000控制器是PHILIPS公司生产的符合CAN2.0B协议的协议转换器。TJA1050CAN协议控制器的物理总线之间的接口,对总线提供差动发送能力,对CAN控制器提供差动接受能力,使用TJA1050可以增大通信距离、提高系统的瞬间抗干扰能力、保护总线及降低射频干扰。光耦则是高速光电隔离器件,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楼主:
1.2 主控平台设计

系统中的主控平台主要完成人机对话和系统管理功能,如各温度检测点的温度上下限设定,对由温度检测模块采集的温度进行数据库管理,实现温度的实时显示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具体原理如图4所示

 4中的键盘驱动,数码管显示及报警部分均有成熟的电路可用选用,核心PC机可以采用单片机——AT89S51

楼主:
2 软件设计

2.1 主控台软件设计

主控台软件分为初始化和主调度。初始化部分仅在上电启动或复位时运行;主调度主要包括CAN信息帧处理、键盘按键处理、显示处理和警报、数据和时间处理、中断控制等部分。软件框图如图5所示。

主调度始终不停地在多个子任务之间巡查和调用。主调度负责管理多个子任务的运行,巡查各个子任务,当外部事件触发主调度的相关子任务时,则此子任务被激活,进行子任务处理,否则主调度跳过这一子任务。

任何系统在使用之前都要对系统进行初始化,此系统的初始化包括CAN总线接口的初始化、时钟芯片的初始化等。键盘扫描电路及按键处理程序则用来实现键盘的输入按键的识别及相关处理。CAN信息帧处理模块主要实现基于CAN总线的控制台和个控制节点间的通讯协议。显示处理和报警模块则实现将数据和时间处理模块的结果进行数码管显示,并控制报警系统。

楼主:
2.2 节点软件设计

此系统包含多个节点,分布在各自需要的位置,每个节点都是通过CAN总线接受主控台控制,处理后得到该节点所控制的每个房间温度极限值。同时,每个节点配有各自的温度传感器DS18B20,节点系统能够读取该节点的温度值,与该房间的温度极限值进行比较,如果超过极限值则通过控制模块控制发出相应信号。此信号通过CAN总线将节点位置和相应温度值送往主控制台。节点软件框图如图6所示。

楼主:
2.3 CAN接收与发送数据程序

发送数据程序把数据存储区中待发送的数据取出,组成数据帧,然后将数据帧发送到CAN控制器的发送缓冲区。在接收到发送模块发送请求后,发送程序启动发送命令。数据从CAN控制器发送到总线是由CAN控制器自动完成的。

数据从CAN总线到CAN控制器的接收缓冲区也是由CAN控制器自动完成的。接收程序只需从接收缓冲区读取数据,并将其存储在数据存储区。接收和发送数据的中断程序流程如图7、图8所示。

楼主:
3 设计原理

本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布在现场的节点,即温度检测模块;主控台,是所有节点的控制核心;还有就是连接主控台和各个节点通讯的CAN总线。温度检测模块是系统构成的基础与关键,它直接与温度采集机构相连接,实现对温度的检测与控制,如温度超限报警等。虽然该模块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也可以独立工作,即在系统其它部分停止工作的情况下,自动温度测控模块仍可以独立控制执行机构来实现基本的温度测控功能,提高了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同时由于系统对主控台的依赖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就降低了各个节点独立工作的风险。这样就算是由于年久失修使总线失去通讯功能时,温度检测模块仍可根据以前的设定对相应事件做出反应。

系统工作时,首先主控台将各个温度检测点的温度设定值及极限温度设定值通过CAN总线发送给相应的温度检测模块,各个节点的温度检测模块将接收到的各个设定值保存,这样在不更新设置的情况下,温度检测模块可以脱离主控台而独立工作。

各个节点的温度测控模块与主控台之间通过CAN现场总线通讯。与其它网络不同,在CAN总线的通信协议中,没有节点地址的概念,也没有任何与节点地址相关的信息存在,它支持的是基于数据的工作方式。即,CAN总线面向的是数据而不是节点;因此加入或撤销节点设备都不会影响网络的工作,这样的结构十分适用于控制系统要求快速、可靠、简明的特点。同时,CAN总线的直接通讯距离最远可以达到10Km,通过CAN总线中的中继器可以使通讯的距离进一步延长。

本系统使用的温度采集模块是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它的温度测量范围为-55~+125,精度为0.5,测量的温度值用9~12位数字表示,最大转换时间为750ms,温度超标报警的上、下限值,DS18B20的转换分辨率均可由用户设定,并能长期保存。改变了传统温度测量的方法,能在现场采集温度数据,并直接将温度物理量变换为数字信号并以总线方式传送到主控台进行数据处理。可应用于各种领域、各种环境的自动化测试和控制系统,使用方便灵活,测试精度高,优于任何传统的温度数字化、自动化测控设备。本系统使用的显示器是数码管。

本系统在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使用CAN总线进行主控制台和各个节点之间通讯控制。因此在设计时使用的报警器只是用简单的蜂鸣器替代,而在现实应用中则应选择合适的报警器。不同的报警器有不同的报警方式,因人使用的区别而异。如果要将此系统应用到实际之中,只需用合适的报警器替代本系统中的蜂鸣器。实现原理相同,只需稍加改变。

显示部分使用的则是人们日常使用的数码管,它的功耗极低,抗干扰能力强,因而在低功耗的单片机系统中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数码管的显示方法是动态扫描方式,通过分时轮流控制各个数码管的的COM端,就使各个数码管轮流受控显示,这就是动态驱动。在轮流显示过程中,每位数码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及发光二极管的余辉效应,尽管实际上各位数码管并非同时点亮,但只要扫描的速度足够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组稳定的显示数据,不会有闪烁感,动态显示的效果和静态显示是一样的,能够节省大量的I/O端口。

楼主:
4 结束语

楼宇温度检测系统不仅具有基本的温度测控功能,而且通过CAN总线将分布在各处的节点连接起来,可以在主控台上进行集中监控以及查询和统计等数据的管理,具有结构灵活、集中控制和管理于一体等优点,克服了人工方式控制精度差,劳动强度大,且集中综合管理更加困难等缺点,降低了各种损耗,管理手段实现了现代化。

在本设计方案中硬件电路主要由微处理器、CAN控制器、温度芯片DS18B20、显示数码管、按键键盘、复位电路、蜂鸣器等几部分组成。单片机AT89S51是硬件电路的核心,承担CAN控制器的初始化、数据收发控制等任务;CAN总线控制器用于同主控台进行远程通讯,能够独立完成CAN总线上数据的接收和发送工作;DS18B20芯片用于检测和发送温度数据。温度测控模块是系统构成的基础与关键,它直接与温度采集机构相连,实现对温度的检测与控制,如温度超限报警等。

基于CAN总线的智能测温系统具有测量范围广、精度高、环境适应能力强等特点。该系统通过CAN总线控制器和主控台连接,可以方便地构成分布式测控系统。此外,该智能测温系统可以应用于其它远距离分布式控制场合,而且该智能测温系统在电力、油田、楼宇、冶金等工业自动化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系统测得的温度误差是DS18B20芯片的测量误差及单片机的处理误差,而系统传输过程中不会增加新的误差,但有时也有可能由于CAN总线协议编写不对,会引起丢失数据现象的情况存在。本系统基本可以实现对楼宇房间温度的有效检测,达到城市用电高峰时的电能耗主动控制检测。

楼主:
主控台原理图

楼主:
节点原理图

楼主:
主控台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an_showdef.h>

void CAN_init( void ); // 初始化CAN总线芯片

void CAN_TXD( void );//CAN发送子函数

void Rxd_deal(void);//接收处理函数

void Txd_deal(void);//发送处理函数

void Delay(uchar delay_time);//延时子函数

void fasong();//显示子函数

void jieshou();//接收显示子函数

void shezhi();//设置子函数

void bojing();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3;

sbit bao    = P3^4;

sbit key4   = P3^5;

sbit p2     = P2;

sbit p22    = P2^2;

sbit p24    = P2^4;

sbit key5   = P2^6;

sbit key6   = P2^7;

uchar shi=3,ge=0,shezhishi;

//CAN_init();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void main(void)

{

//CPU初始化

    SJA_RST = 0;

                                                                      delay(10);

    SJA_RST = 1;//CAN总线复位管脚

    SJA_CS = 0;//CAN总线片选有效

    EX1 = 1;//外部中断1使能;CAN总线接收中断

    IT1 = 0;//低电平触发

    IT0 = 1;//脉冲方式触发,外部中断0负边沿触发

    EX0 = 1;//打开外部中断0

    EA = 1; //打开总中断

    SJA_CS = 1;//CAN总线片选无效,保证数据线上的变化不会影响SJA1000

//CPU初始化

    CAN_init(  ); //SJA1000初始化,对 SJA1000寄存器的读写是采用外部寄存器寻址方式,所以不需

要程序单独控制片选有效无效

    _nop_();

    _nop_();

    while(1)

    {

        _nop_();

        _nop_();

////////显示///////////////

if(key5==0)

{

if( TXD_flag == 1 )

Txd_deal();//发送处理程序

while(!key5);//按下5键,将设置好的数据发送

fasong();

}

if(key6==0)

{

if( RXD_flag )

Rxd_deal();//接收处理程序

while(!key6);//按下6键,接收到来的数据

jieshou();

}

bojing();

}

}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Rxd_deal(void)

{

        EA = 0;//关闭CPU中断

        RXD_flag = 0;

        Rxd_data = RX_buffer【5】;

        EA = 1;

 }

//*************发送处理函数*********

void Txd_deal(void)

{

        _nop_();

        TXD_flag = 0;

        TX_buffer【5】  = Txd_data;//

        CAN_TXD();

        _nop_();

        _nop_();

}

///中断处理程序//////////////

void CAN_RXD( void ) interrupt 2

{//接收数据函数,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

    uchar data Judge;

    EA = 0;//CPU中断

    IE0 = 0;

    Judge = IR;

    if( Judge & 0x01)

    {//IR.0 = 1 接收中断

        RX_buffer【0】 =  RBSR;

        RX_buffer【1】 =  RBSR1;

        RX_buffer【2】 =  RBSR2;

        RX_buffer【3】 =  RBSR3;

        RX_buffer【4】 =  RBSR4;

        RX_buffer【5】 =  RBSR5;

        RX_buffer【6】 =  RBSR6;

        RX_buffer【7】 =  RBSR7;

        RX_buffer【8】 =  RBSR8;

        RX_buffer【9】 =  RBSR9;

        RX_buffer【10】 =  RBSR10;

        RX_buffer【11】 =  RBSR11;

        RX_buffer【12】 =  RBSR12;

        RXD_flag = 1;//置有接收标志

        CMR = 0X04;

        Judge = ALC;//释放仲裁随时捕捉寄存器

        Judge = ECC;//释放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

    IER = 0x01;// .0=1--接收中断使能;

    EA = 1;//打开CPU中断

}

//--------按键中断发送处理---

/////////////////////SJA1000 的初始化///////

void CAN_init( void )

{

    uchar bdata Judge;

    uchar ACRR【4】;

    uchar AMRR【4】;

    ACRR【0】 = 0x11;

    ACRR【1】 = 0x22;

    ACRR【2】 = 0x33;

    ACRR【3】 = 0x44;//接收代码寄存器,节点1

    AMRR【0】 = 0xff;

    AMRR【1】 = 0Xff;

    AMRR【2】 = 0xff;

    AMRR【3】 = 0xff;//接收屏蔽寄存器。 只接收主机发送的信息

  do

  {//  .0=1---reset MODRe,进入复位模式,以便设置相应的寄存器

   //防止未进入复位模式,重复写入;

    MODR   = 0x09;

Judge = MODR ;

  }//保证在复位模式下操作

    while( !(Judge & 0x01) );

    CDR  = 0x88;//时钟分频; CDR.3=1--时钟关闭, CDR.7=0---basic CAN, CDR.7=1---Peli CAN

    BTR0 = 0x03;

    BTR1 = 0x1c;//16M晶振,波特率125Kbps

    IER  = 0x01;// .0=1--接收中断使能;  .1=0--关闭发送中断使能

    OCR  = 0xaa;// 配置输出控制寄存器

    CMR  = 0x04;//命令寄存器;释放接收缓冲器

    ACR  = ACRR【0】;

    ACR1 = ACRR【1】;

    ACR2 = ACRR【2】;

    ACR3 = ACRR【3】;//初始化标示码

    AMR  = AMRR【0】;

    AMR1 = AMRR【1】;

    AMR2 = AMRR【2】;

    AMR3 = AMRR【3】;//初始化掩码

    do//回到工作模式

    {

MODR   = 0x08;

Judge  = MODR;

     }

    while( Judge & 0x01 );

}

/////////CAN初始化结束/////////////////////////////

///////////发送初始化//////////////

void CAN_TXD( void )

{

uchar data Judge;

uchar data TX_buffer【 N_can 】 ;//初始化标示码头信息

TX_buffer【0】 = 0x88;//TX.7=1扩展帧;TX.6=0数据帧; .3=1数据长度

TX_buffer【1】 = 0x00;//本节点地址

TX_buffer【2】 = 0x02;

TX_buffer【3】 = 0x03;

TX_buffer【4】 = 0x00;

//初始化标示码头信息    //初始化发送数据单元

TX_buffer【5】  = Txd_data;

TX_buffer【6】  = 0x22;

TX_buffer【7】  = 0x33;

TX_buffer【8】  = 0x44;

TX_buffer【9】  = 0x55;

TX_buffer【10】 = 0x66;

TX_buffer【11】 = 0x77;

TX_buffer【12】 = 0x88;

//初始化数据信息

EA = 0; //关中断

//-----接收状态??---------------------------------

do

{

Judge = SR;//状态寄存器

LED_RED = 0;//红灯亮

}

while( Judge & 0x10 );  //SR.4=1 正在接收,等待

//-----发送状态???----

do

{

Judge = SR;

}

while(!(Judge & 0x08)); //SR.3=0,发送请求未处理完,等待

//----发送缓冲器被锁???------

do

{

Judge = SR;

}

while(!(Judge & 0x04)); //SR.2=0,发送缓冲器被锁。等待

//----------------------------------

TBSR   = TX_buffer【0】;

TBSR1  = TX_buffer【1】;

TBSR2  = TX_buffer【2】;

TBSR3  = TX_buffer【3】;

TBSR4  = TX_buffer【4】;

TBSR5  = TX_buffer【5】;

TBSR6  = TX_buffer【6】;

TBSR7  = TX_buffer【7】;

TBSR8  = TX_buffer【8】;

TBSR9  = TX_buffer【9】;

TBSR10 = TX_buffer【10】;

TBSR11 = TX_buffer【11】;

TBSR12  = TX_buffer【12】;

CMR = 0x01;//置位发送请求//P57

EA  = 1;

}

/////////delay程序////////////////

void Delay(uchar delay_time)

{//延时程序

     while(delay_time--)

{}

}

void bojing()

{

   if(Rxd_data>shezhishi)

bao=1;

//主控台接收到的数据大于设定值,报警响起

   else

       bao=0;//否则,报警器不响

}

 void fasong()  //显示要发送的温度数值,用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

{

    uchar shezhizhi;

    shezhizhi=shi*10+ge;

p2=led【shi】;

p22=0;

p24=1;

delay(1);

p2=led【ge】;

p22=1;

p24=0;

delay(1);

Txd_data=shezhizhi;

}

 void jieshou()  //显示接收到的温度数值,用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

{

   uchar shi1,ge1;

   shi1=Rxd_data%10;

   ge1 =Rxd_data/10;

   p2=led【shi1】;

   p22=0;

   p24=1;

   delay(1);

   p2=led【ge1】;

   p22=1;

   p24=0;

   delay(1);

}

void shezhi() //设置要发送给节点的门限值

{

   uchar shi=3,ge=0;

    if(key1==0)//对十位数字进行设置

{

if(key3==0)

{

while(!key3)

shi=shi+1;//十位数字累加

}

if(key4==0)

{

while(key4==0)

shi=shi-1;//十位数字递减

}

}

if(key2==0)//对个位数字进行设置

{

if(key3==0)

{

while(!key3)

ge=ge+1;   //个位数字累加

}                                                                      if(key4==0)

{

while(key4==0)

ge=ge-1;   //个位数字递减

}

}

}

楼主:
节点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an_showdef.h>

void CAN_init( void ); // 初始化CAN总线芯片

void CAN_TXD( void );//CAN发送子函数

void Rxd_deal(void);//接收处理函数

void Txd_deal(void);//发送处理函数

void Delay(uchar delay_time);//延时子函数

void bojing();//报警子程序函数

sbit DQ=P1^0;

sbit bo=P3^4;

u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CPU初始化开始

    SJA_RST = 0;

Delay(10);

    SJA_RST = 1;//CAN总线复位管脚

    SJA_CS = 0;//CAN总线片选有效

    EX1 = 1;//外部中断1使能;CAN总线接收中断

    IT1 = 0;//低电平触发

    IT0 = 1;//脉冲方式触发,外部中断0负边沿触发

    EX0 = 1;//打开外部中断0

    EA = 1; //打开总中断

    SJA_CS = 1;//CAN总线片选无效,保证数据线上的变化不会影响SJA1000

//CPU初始化结束

    CAN_init(  ); //SJA1000初始化,对 SJA1000寄存器的读写是采用

    _nop_();//外部寄存器寻址方式,所以不需要程序单独控制片选有效无效

    _nop_();

    while(1)

    {

        _nop_();

        _nop_();

if( TXD_flag == 1 )

        Txd_deal();//发送处理程序

if( RXD_flag ==1)

        Rxd_deal();//接收处理程序

bojing();

     }

}

void Rxd_deal(void)

{

        EA = 0;//关闭CPU中断

        RXD_flag = 0;

        Rxd_data = RX_buffer【5】;

        EA = 1;

 }

//*****发送处理函数********

void Txd_deal(void)

{

        _nop_();

        TXD_flag = 0;

        TX_buffer【5】  = Txd_data;

        CAN_TXD();

        _nop_();

        _nop_();

}

/////中断处理程序///////

void CAN_RXD( void ) interrupt 2

{//接收数据函数,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

    uchar data Judge;

    EA = 0;//CPU中断

    IE0 = 0;

    Judge = IR;

    if( Judge & 0x01)

    {//IR.0 = 1 接收中断

        RX_buffer【0】  =  RBSR;

        RX_buffer【1】  =  RBSR1;

        RX_buffer【2】  =  RBSR2;

        RX_buffer【3】  =  RBSR3;

        RX_buffer【4】  =  RBSR4;

        RX_buffer【5】  =  RBSR5;

        RX_buffer【6】  =  RBSR6;

        RX_buffer【7】  =  RBSR7;

        RX_buffer【8】  =  RBSR8;

        RX_buffer【9】  =  RBSR9;

        RX_buffer【10】 =  RBSR10;

        RX_buffer【11】 =  RBSR11;

        RX_buffer【12】 =  RBSR12;

        RXD_flag   = 1;//置有接收标志

  CMR  = 0X04;

  Judge = ALC;//释放仲裁随时捕捉寄存器

        Judge         = ECC;//释放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

        IER = 0x01;// .0=1--接收中断使能;

        EA  = 1;//打开CPU中断

}

//-------按键中断发送处理-----

//////SJA1000 的初始化/////////

void CAN_init( void )

{

    uchar bdata Judge;

    uchar ACRR【4】;

    uchar AMRR【4】;

    ACRR【0】 = 0x11;

    ACRR【1】 = 0x22;

    ACRR【2】 = 0x33;

    ACRR【3】 = 0x44;//接收代码寄存器,节点1

    AMRR【0】 = 0xff;

    AMRR【1】 = 0Xff;

    AMRR【2】 = 0xff;

AMRR【3】 = 0xff;//接收屏蔽寄存器。 只接收主机发送的信息

do

    {//  .0=1---reset MODRe,进入复位模式,以便设置相应的寄存器

    //防止未进入复位模式,重复写入;

      MODR   = 0x09;

Judge = MODR ;

   }//保证在复位模式下操作

    while( !(Judge & 0x01) );

  CDR  = 0x88;//时钟分频CDR.3=1--时钟关闭,CDR.7=0---basic CAN,CDR.7=1---Peli CAN

    BTR0 = 0x03;

    BTR1 = 0x1c;//16M晶振,波特率125Kbps

    IER  = 0x01;// .0=1--接收中断使能;  .1=0--关闭发送中断使能

    OCR  = 0xaa;// 配置输出控制寄存器

    CMR  = 0x04;//命令寄存器;释放接收缓冲器

    ACR  = ACRR【0】;

    ACR1 = ACRR【1】;

    ACR2 = ACRR【2】;

    ACR3 = ACRR【3】;//初始化标示码

    AMR  = AMRR【0】;

    AMR1 = AMRR【1】;

    AMR2 = AMRR【2】;

    AMR3 = AMRR【3】;//初始化掩码

    do//回到工作模式

    {

MODR   = 0x08;

Judge  = MODR;

     }

    while( Judge & 0x01 );

}

////CAN初始化结束///

///////////发送初始化//////////////

void CAN_TXD( void )

{

    uchar data Judge;

uchar data TX_buffer【 N_can 】;

//初始化标示码头信息

TX_buffer【0】 = 0x88;//TX.7=1扩展帧;TX.6=0数据帧; .3=1数据长度

TX_buffer【1】 = 0x00;//本节点地址

TX_buffer【2】 = 0x02;

TX_buffer【3】 = 0x03;

TX_buffer【4】 = 0x00;

//初始化标示码头信息

//初始化发送数据单元

TX_buffer【5】  = Txd_data;

TX_buffer【6】  = 0x22;

TX_buffer【7】  = 0x33;

TX_buffer【8】  = 0x44;

TX_buffer【9】  = 0x55;

TX_buffer【10】 = 0x66;

TX_buffer【11】 = 0x77;

TX_buffer【12】 = 0x88;

//初始化数据信息

EA = 0; //关中断

//-----接收状态??----------

do

{

Judge = SR;//状态寄存器

}

while( Judge & 0x10 );  //SR.4=1 正在接收等待

//---------发送状态? -----------

do

{

Judge = SR;

}

while(!(Judge & 0x08)); //SR.3=0,发送请求未处理完,等待

//---------发送缓冲器被锁 --------

do

{

Judge = SR;

}

while(!(Judge & 0x04)); //SR.2=0,发送缓冲器被锁。等待

//---------------------------------------

TBSR   = TX_buffer【0】;

TBSR1  = TX_buffer【1】;

TBSR2  = TX_buffer【2】;

TBSR3  = TX_buffer【3】;

TBSR4  = TX_buffer【4】;

TBSR5  = TX_buffer【5】;

TBSR6  = TX_buffer【6】;

TBSR7  = TX_buffer【7】;

TBSR8  = TX_buffer【8】;

TBSR9  = TX_buffer【9】;

TBSR10 = TX_buffer【10】;

TBSR11 = TX_buffer【11】;

TBSR12  = TX_buffer【12】;

CMR = 0x01;//置位发送请求//P57

EA  = 1;

}

/////////delay程序////////////////

void Delay(uchar delay_time)

{//延时程序

while(delay_time--)

{}

}

void init_com()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2

   TH1=0xfd;       //装初值设定波特率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

   SM0=0;          //选择串口通信模式设置

   SM1=1;

   PCON=0;

}

void DQ_reset()

{

   uchar flag;

   DQ=1;

   Delay(1);          //1us

   DQ=0;

   Delay(480);    //当总线停留在低电平超过480us

//总线上所有器件都将被复位线停留在低电平超过480μs,总线上的所有器件都复位

   DQ=1;          //产生复位脉冲后,微处理器释放总线,让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Delay(5);      //释放总线后,以便从机18b20通过拉低总线来指示其是否在线,

   if(DQ==0)

        flag=1;   //检测到DS18B20

   else

        flag=0;   //没有检测到DS18B20

   Delay(150);    //存在检测低电平时间延时约150us

   DQ=1;          //再次拉高总线,让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

bit DQ_read_bit(void) //读一位

{

   bit dat;

   DQ=0;         //单片机(微处理器)将总线拉低

   Delay(1);     //读时隙起始于微处理器将总线拉低至少1us

   DQ=1;     //拉低总线后接着释放总线,让从机18b20能够接管总线,输出有效数据

   Delay(2);       //延时2us

   dat=DQ;//主机读从机18b20输出的数据,这些数据在读时隙的下降沿出现//15us内有效

   Delay(100); //所有读"时间隙"必须60~120us,这里100us

   return(dat);    //返回有效数据

}

uchar DQ_read_byte(void ) //读一字节

 {

    uchar value,i,j;

    value=0;                  //先对采集的数值进行初始化

    for(i=0;i<8;i++)

    {

      j=DQ_read_bit();

      value=(j<<7)|(value>>1);   //循环移位直到采集到所有的数据

     }

    return(value);                 //返回一个字节的数据

  }

void DQ_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bit abit;

   for(i=1;i<=8;i++)

     {

       abit=dat&0x01;

       dat=dat>>1;

      if(abit)      // 1

      {

       DQ=0;

       Delay(2);     //延时2us

       DQ=1;         //写时间隙开始后的15μs内允许数据线拉到高电平

       Delay(5);     //所有写时间隙必须最少持续60us

      }

       else

      {

      DQ=0;

      Delay(80);//主机要生成一个写0时间隙这里把数据线拉到低电平并保持80μs

      DQ=1;

      Delay(2);

       }

     }

}

void tem_change()

{

    DQ_reset();

    Delay(1);

    DQ_write_byte(0xcc);

    DQ_write_byte(0x44);

}

uint get_temperature()

{

    uchar temp,a,b;

    float wendu;

    DQ_reset();

    Delay(1);

    DQ_write_byte(0xcc);

    DQ_write_byte(0xbe);

    a=DQ_read_byte();

    b=DQ_read_byte();

    temp=b;

    temp<<=8;

    temp=temp|a;

    wendu=temp*0.0625;

    temp=wendu*10+0.5;

    return temp;

}

void bojing()

{

   uchar bao;

   if(temp>Rxd_data)

bao=1;  //主控台接收到的数据大于设定值,报警响起

   else

       bao=0;//否则,报警器不响

楼主:
实例二:

CAN总线及应用实例

1CAN特点

●CAN为多主方式工作,网络上任意智能节点均可在任意时刻主动向网络上其他节点发送信息,而不分主从,且无需站地址等节点信息,通信方式灵活。利用这特点可方便地构成多机备份系统。

●CAN网络上的节点信息分成不同的优先级(报文有2032种优先权),可满足不同的实时要求,高优先级的数据最多可在134,us内得到传输。

●CAN采用非破坏性总线仲裁技术,当多个节点同时向总线发送信息时,优先级较低的节点会主动地退出发送,大大节省了总线冲突仲裁时间。

●CAN只需通过报文滤波即可实现点对点、一点对多点及全局广播等几种方式收发数据,无需专门调度

●CAN的直接通信距离最远可达l 0km(速率5kbp以下):通信速率最高可达Mbps(此时通信距离最长为40m)

●CAN上的节点数主要取决于总线驱动电路,目前可达110个;报文标识符可达2032(CAN2.0A),而扩展(CAN2.0B)的报文标识符几乎不受限制。

2CAN总线协议

    CAN协议以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开放性互连模型为参照,规定了物理层、传输层和对象层,实际上相当于ISO网络层次模型中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3.9 CAN总线网络层次结构,发送过程中,数据、数据标识符及数据长度,加上必要的总线控制信号形成串行的数据流,发送到串行总线上,接收方再对数据流进行分析,从中提取有效的数据。CAN协议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废除了传统的站地址编码,而代之以对通信数据块进行编码,数据在网络上通过广播方式发送。其优点是可使网络内的节点个数在理论上不受限制(实际中受网络硬件的电气特性限制),还可使同一个通信数据块同时被不同的节点接收,这在分布式控制系统中非常有用。CAN 2.0A版本规定标准CAN的标识符长度为11位,同时在2.0 B版本中又补充规定了标识符长度为29位的扩展格式,因此理论上可以定义211次方或219次方种不同的数据块。遵循CAN 2.0 B协议的CAN控制器可以发送和接收标准格式报文(11位标识符)或扩展格式报文(29位标识符),如果禁止CAN 2.0BCAN控制器只能发送和接收标准格式报文而忽略扩展格式的报文,但不会出现错误。每个报文数据段长度为0-8个字节,可满足通常工业领域中控制命令、工作状态及检测数据传送的一般要求。同时,8个字节占用总线时间不长,从而保证了通信的实时性。CAN协议采用CRC检验并提供相应的错误处理功能,保证了数据通信的可靠性。

对象层:报文滤波、报文和状态的处理

传输层:故障界定、错误检测和信令、报文校验、应答、仲裁、报文分帧、传输速率和定时

物理层:信号电平和位表示、传输媒体

3.9  CAN总线层次结构

楼主:
(3)报文传送和帧结构

CAN总线以报文为单位进行信息传送。报文中包含标识符,它标志了报文的优先权。CAN总线上各个节点都可主动发送。如同时有两个或更多节点开始发送报文,采用标识符ID来进行仲裁,具有最高优先权报文节点赢得总线使用权,而其他节点自动停止发送。在总线再次空闲后,这些节点将自动重发原报文。CAN系统中,一个CAN节点不使用有关系统结构的任何信息。报文中的标识符并不指出报文的目的地址,而是描述数据的含义。网络中的所有节点都可有标识符来自动决定是否接收该报文。每个节点都有标识符寄存器和屏蔽寄存器,接收到的报文只有与该屏蔽的功能相同时,该节点才开始正式接收报文,否则它将不理睬标识符后面的报文。

CAN支持4种不同类型报文帧:数据帧、远程帧、出错帧、超载帧、帧间空间

1)数据帧用于在各个节点之间传送数据或命令,它有7个不同的位场组成:帧起始、仲裁场、控制场、数据场、CRC场、应答场和帧结束,如图3.10-13所示。

3.10  数据帧

帧起始标志数据帧的开始。它由一个主控位构成。

仲裁场由11位标识符(M)和远程发送请求位(RTR)组成,其中最高7位。

不能全是隐性位。M决定了报文的优先权。如主控位为0,隐性位为1,则M的数值越小,优先权越高。对数据帧,RTR为主控电平。

控制场r1r0为保留位,应发送主控电平。DLC为数据长度码n,它为0-80

数据场允许的数据字节长度为08,由n决定。

应答场包括应答位和应答分隔符。发送站发出的这两位均为隐性电平。而正确地接收到有效报文的接收站,在应答位期间应传送主控电平给发送站。应答分隔符为隐性电平。

帧结束由7位隐性电平组成。

以上为标准格式的数据帧,除此之外,在CAN规范2.0 B中,还定义了扩展格式的数据帧,它的标识符扩展为29位。它的前11位标识符后的两位为SRRME,它们均为隐性电平,后面为新增的18位标识符,其余与标准格式相同。

                     3.2 数据长度码中数据字节数目编码

数据字节数目

数据长度码

DLC3

DLC2

DLC1

DLC0

d

D

d

d

d

D

d

r

d

d

r

d

d

d

r

r

d

r

d

d

d

r

d

r

d

r

r

d

d

r

r

r

r

d

d

d

楼主:
2)远程帧

3)出错帧

1)  超载帧

楼主:
4CAN通信接口

3.17CAN通信部分电路,SJA1000是一种独立用于移动目标和一般工业环境中的区域网络控制。它是Philips半导体公司PCA82C200CAN控制器(BasicCAN)的替代品,而且它增加了一种新的操作模式-PeliCAN,这种模式支持具有很多新特性的CAN2.0B的协议, 独立的CAN 控制器有2 个不同的操作模式:BasicCAN 模式和PeliCAN模式其中BasicCAN模式可和PCA82c250相兼容BasicCAN 模式是上电后默认的操作模式,因此用PCA82C250是协议控制器和物理传输线路之间收发器)开发的已有硬件和软件可以直接在SJA1000 上使用而不用作任何修改;PeliCAN 模式是新的操作模式它能够处理所有CAN2.0B 规范的帧类型而且它还提供一些增强功能和SJA1000 能应用于更宽的领域。

3.17 CAN通信部分电路

楼主:
1SJA1000 的特征能分成3组:

已建立的PCA82C200 功能这组的功能已经在PCA82C200 里实现。

改良的PCA82C200 功能这组功能的部份已经在PCA82C200 里实现但是在SJA1000里这些功能在速度大小和性能方面得到了改良。

PeliCAN 模式的增强功能在PeliCAN 模式里SJA1000 支持一些错误分析功能支持系统诊断系统维护系统优化而且这个模式里也加入了对一般CPU 的支持和系统自身测试的功能。

SJA1000管脚:

AD0----AD7:地址/数据复用信号

ALE/ASALE输入信号(Intel模式),AS输入信号(Motorola模式)

/CS: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RD:微控制器的/RD信号(Intel模式),或E使能信号(Motorola模式)

/WR:微控制器的/WR信号(Intel模式),或R/W使能信号(Motorola模式)

CLKOUT:提供给微控制器的时钟输出信号,通过可编程分频器由内部晶振产生;时钟分频寄存器的时钟关闭位可禁止该引脚。

VSS1:接地端 VSS2:输入比较器接地端,VSS3:输出驱动器接地端。

VDD1 :逻辑电路的5V电源,VDD2输入比较器5V电源,VDD3输出驱动器5V电源。

XTAL1,2:分别位振荡器放大电路输入输出。

MODE:模式选择输入,1= Intel模式,0= Motorola模式。

TX0,TX1: 由输出驱动器01到物理线路的输出端。

/INT:中断输出,开漏输出。

/RST:复位输入。

RX0,RX1:由物理总线到SJA1000输入比较器的输入端,显性电平将会唤醒SJA1000的睡眠模式;如果RX1>RX0的电平高,读出为显性电平,反之读出的隐性电平;如果时钟分频寄存器的CBP位被置位,就忽略CAN输入比较器以减少内延时(此时连有外部收发电路);这种情况下只有RX0是激活的;隐性电平被认为是高,而显性电平被认为是低。

PCA82C250/251收发器是协议控制器和物理传输线路之间的接口,对总线提供差动发送能力,对CAN控制器提供差动接收能力,可连接110个节点。

PCA82C250/251管脚:

TXD:发送数据输入

GND:地

Vcc:电源 4.5——5.5 V

RXD:接收数据输出

Vref:参考电压输出

CANH:低电平CAN电压输入/输出

CANH:高电平CAN电压输入/输出

Rs:斜率电阻输入,接地选择高速工作模式

楼主:
2)SJA1000 的基本功能和寄存器:

  BasicCAN 功能说明

3.3 SJA1000寄存器说明。

3.3  SJA1000寄存器说明

地址

功能段

操作模式中的寄存器功能

复位模式中的寄存器高功能

各类控制器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FH

命令

FFH

命令

状态

状态

FFH

中断

FFH

验收代码

验收代码

FFH

验收屏蔽

验收屏蔽

FFH

总时序0

总时序0

FFH

总时序1

总时序1

测试

测试

测试

测试

发送缓冲器

标识符位域

10-3

标识符位域10-3

FFH

标识符位域

2-0 RTRDLC位域

标识符位域

2-0RTRDLC位域

FFH

12-

数据字节1——数据字节8

数据字节1——数据字节8

FFH——

FFH

­―…

接受缓冲器

标识符位域

10-3

标识符位域

10-3

标识符位域

10-3

标识符位域

10-3

标识符位域

2-0RTRDLC位域

标识符位域

2-0RTRDLC位域

标识符位域

2-0RTRDLC位域

标识符位域

2-0RTRDLC位域

22-29

数据字节1——数据字节8

数据字节1——数据字节8

数据字节1——数据字节8

数据字节1——

数据字节8

FFH

FFH

时钟分频器

时钟分频器

时钟分频器

时钟分频器

时钟分频器

 【1】 控制寄存器(CR):如3.4所示。

3.4  控制寄存器

符号

名称

功能

CR.7

CR.6

CR.5

CR.4

OIE

超载中断使能

使能:如果数据超载位置位,微控制器接收一个超载中断信号

禁止:微控制器不从SJA1000接收超载中断信号

CR.3

EIE

错误中断使能

使能:如果出错或总线状态改变,微控制器接收一个错误中断信号

禁止:微控制器不从SJA1000接收错误中断信号

CR.2

TIE

发送中断使能

使能:当报文被成功或发送缓冲器可再次被访问时,SJA1000向微控制器发出一次发送中断信号

禁止:SJA1000不向微控制器发送中断信号

CR.1

RIE

接收中断使能

使能:报文被无错误接收时,SJA1000向微控制器发出一次中断信号

禁止:SJA1000不向微控制器发送接收中断信号

CR.0

RR

复位请求

常态:SJA1000检测到复位请求后,忽略当前发送/接收的报文,进入复位模式

非常态:复位请求位接收到一个下降沿后,SJA1000回到工作模式

楼主:
【2】 命令寄存器(CMR):如3.5所示。

3.5  命令寄存器

符号

名称

功能

CMR.7

CMR.6

CMR.5

CMR.4

CTS

睡眠

睡眠:如果没有CAN中断等待和总线活动,SJA1000进入睡眠模式

唤醒:SJA1000正常工作模式

CMR.3

CDO

清除超载状态

清除:清除数据超载状态位

无作用

CMR.2

RRB

释放接收缓冲器

释放:接收缓冲器中存放报文的内存空间将被释放

无作用

CMR.1

AT

夭折发送

常态:如果不是在处理过程中,等待处理的发送请求将忽略

非常态:无作用

CMR.0

TR

发送请求

常态:报文被发送

非常态:无作用

【3】 状态寄存器(SR):如3.6所示。

3.6  状态寄存器

符号

名称

功能

SR.7

BS

总线状态

总线关闭:SJA1000退出总线活动

总线开启:SJA1000进入总线活动

SR.6

ES

出错状态

出错:至少出现一个错误计数器满或超过CPU报警机制

正常:两个错误计数器都在报警限制以下

SR.5

TS

发送状态

发送:SJA1000正在发送报文

空闲:没有要发送的报文

SR.4

RS

接收状态

接收:SJA1000正在接收

空闲:没有要接收的报文

SR.3

TCS

发送完毕状态

完成:最近一次发送请求被成功处理

未完成:当前发送请求未处理完毕

SR.2

TBS

发送缓冲器状态

释放:CPU可以向发送缓冲器写报文

锁定:CPU不能访问发送缓冲器,有报文正在等待发送或正在发送

SR.1

DOS

数据超载状态

超载:报文丢失,因为RXFIFO中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它

未超载:自从最后一次清除数据超载命令执行,无数据超载发生

SR.0

RBS

接收缓冲状态

满:RXFIFO中有可用报文

空:无可用报文

【4】中断寄存器(IR):如3.7所示。

3.7  中断寄存器

符号

名称

功能

IR.7

IR.6

IR.5

IR.4

WUI

唤醒中断

置位:退出睡眠模式时此位被置位

复位:微控制器的任何读访问将清除此位

IR.3

DOI

数据超载中断

置位:当数据超载中断使能位被置为1时,数据超载状态位由低到高的跳变,将其置位。

复位:微控制器的任何读访问将清除此位

IR.2

EI

错误中断

置位:错误中断使能时,错误状态位或总线状态位的变化会置位此位

复位:微控制器的任何读访问将清除此位

IR.1

TI

发送中断

置位:发送缓冲器状态由低到高的跳变(释放)和发送中断使能时,置位此位

复位:微控制器的任何读访问将清除此位

IR.0

RI

接收中断

置位:当接收FIFO不空和接收中断使能时置位此位

复位:微控制器的任何读访问将清除此位

楼主:
【5】验收代码寄存器(ACR):如3.8所示。

3.8  验收代码寄存器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AC.7

AC.6

AC.5

AC.4

AC.3

AC.2

AC.1

AC.0

复位请求位被置高(当前)时,该寄存器可以访问。如果一条报文通过了接收滤波器的测试而且接收缓冲器有空间,描述符和数据将被分别顺次写入RXFIFO,当报文被正确的接收完毕,则有:接收状态位置高(满);接收中断使能位置高(使能),接收中断置高(产生中断)。

验收代码(AC.7~AC.0)和报文标识符的高8位(ID.10~ID.3)必须相等,或验收屏蔽位(AM.7~AM.0)的所有位为1。即如果满足以下方程的描述,则予以接收。

ID.10~ID.3AC.7~AC.0AM.7~AM.011111111

【6】验收屏蔽寄存器(AMR):如3.9所示。

3.9  验收屏蔽寄存器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AM.7

AM.6

AM.5

AM.4

AM.3

AM.2

AM.1

AM.0

复位请求位被置高(当前)时,该寄存器可以访问。验收屏蔽寄存器定义验收代码寄存器的哪些位对接收过滤器是“相关的”或“无关的”(即可为任意值)

AM.i=0时,是“相关的”

AM.i=1时,是“无关的”(i=0~7

楼主:
【7】发送缓冲区:如3.10所示。

3.10  验收屏蔽寄存器

CAN地址

名称

描述符

标识符字节1

ID.10

ID.9

ID.8

ID.7

ID.6

ID.5

ID.4

ID.3

标识符字节2

ID.2

ID.1

ID.0

RTR

DLC.3

DLC.2

DLC.1

DLC.0

数据

TX数据1

发送数据字节1

TX数据2

发送数据字节2

TX数据3

发送数据字节3

TX数据4

发送数据字节4

TX数据5

发送数据字节5

TX数据6

发送数据字节6

TX数据7

发送数据字节7

TX数据8

发送数据字节8

标识符(ID):11位,就像报文的名字,值越低,优先级越高。

远程发送请求(RTR):当RTR=1,总线以远程帧发送数据。如果RTR没有被置位,数据将以数据长度码规定的长度来传送数据帧。

数据长度码(DLC):数据字节数=8×DLC.3+4×DLC.2+2×DLC.1+DLC.0

报文数据区的字节数根据数据长度码编制。在远程帧传送中,因为RTR被置位,数据长度码是不被考虑的。这就迫使发送/接收数据字节数为0。然而,数据长度码必须正确设置,以避免两个CAN控制器用同样的识别机制启动远程帧传送而发生总线错误。数据字节数是0-8

数据区:传送的数据字节数由数据长度码决定。发送的第一位是地址12单元的数据字节1的最高位。

BasicCAN PeliCAN公用寄存器

【1】总线时序寄存器0(BTR0)3.11所示。

3.11  总线时序寄存器0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SJW.1

SJW.0

BRP.5

BRP.4

BRP.3

BRP.2

BRP.1

BRP.0

波特率预置器位域

  位域BRP使得CAN系统的时钟的周期时tSCL是可编程的:

同步跳转宽度位域

  为了补偿在不同总线控制器的时钟振荡器之间的相位漂移,任何总线控制器必须在当前传送的任一相关信号边沿重新同步。同步跳转宽度 定义了一个位周期可以被一次重新同步缩短或延长的时钟周期的最大数目。

楼主:
【2】总线时序寄存器1(BTR1)3.1213所示。

总线时序寄存器1定义了一个位周期的长度、采样点的位置和在每个采样点的采样数目。在复位模式中,这个寄存器可以被读/写访问。在PeliCAN模式的操作模式中,该寄存器是只读的,在BasicCAN模式的操作模式中总是“FFH

3.12  总线时序寄存器1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SAM

TSEG2.2

TSEG2.1

TSEG2.0

TSEG1.3

TSEG1.2

TSEG1.1

TSEG1.0

采样位(SAM

3.13  采样位

功能

SAM

3次:总线采样3次,建议在低/中速总线上使用,这对过滤总线上的毛刺是有效的

单次:总线采样1次,建议使用在高速总线上

时间段1和时间段2位域

【3】输出控制寄存器(OCR:如3.14-16所示。

允许软件控制建立不同输出驱动的配置。在复位模式中,这个寄存器可以被读/写访问。在PeliCAN模式的操作模式中,该寄存器是只读的,在BasicCAN模式的操作模式中总是“FFH”。

3.14  输出控制寄存器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OCTP1

OCTN1

OCPOL1

OCTP0

OCTN0

OCPOL0

OCMODE1

OCMODE0

SJA1000在睡眠模式中,TX0TX1根据输出控制寄存器的内容输出隐性的电平。在复位

状态(复位请求=1)或外部复位引脚/RST被拉低时,TX0TX1悬空。

3.15  输出控制寄存器

OCMODE1

OCMODE0

说明

双相输出模式:与正常输出模式相反

测试输出模式:在下一次系统时钟的上升沿RX上的电平反映到TXX上,系统时钟(fosc/2)与输出控制寄存器中的编程定义的极性相对应。

正常输出模式:通过TX0TX1送出,取决于OCTPXOCTNXOCPOLX编程

时钟输出模式:TX0同正常输出模式,TX1由发送时钟TXCLK取代

3.16  输出引脚配置

驱动

TXD

OCTPX

OCTNX

OCPOLX

TPX

TNX

TXX

悬空

×

×

悬空

上拉

悬空

悬空

下拉

悬空

悬空

下拉推挽

楼主:
【4】时钟分频寄存器:如3.17-18所示。

3.17  时钟分频寄存器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CAN模式

CBP

RXINTEN

0保留

CLOCK OFF

CD.2

CD.1

CD.0

=0,工作BasicCAN

=1, 工作PeliCAN

=1,只有RX0起作用,RX1应接到确定电平。例如Vss

允许TX1输出用来做专用接收中断输出

时钟关闭位1有效

   3.18   CLKOUT频率选择

CD.2

CD.1

CD.0

时钟频率

fosc/2

fosc/4

fosc/6

fosc/8

fosc/10

fosc/12

fosc/14

fosc

楼主:
3BASICCAN程序设计:CAN应用节点的程序主要包括初始化、发送、接收子程序。

CAN初始化子程序

NODE  EQU 30H;节点号缓冲区

NBTR0  EQU 31H;总线定时寄存器0缓冲区

NBTR1  EQU 32H;总线定时寄存器1缓冲区

TXBF  EQU 40HRAM内发送缓冲区

RXBF  EQU 50H RAM内接收缓冲区

CR    EQU 0BF00H;控制寄存器

CMR  EQU 0BF01H;命令寄存器

SR    EQU 0BF02H;状态寄存器

IR    EQU 0BF03H;中断寄存器

ACR  EQU 0BF04H;接收码寄存器

AMR  EQU 0BF05H;接收码屏蔽寄存器

BTR0  EQU 0BF06H;总线定时寄存器0

BTR1  EQU 0BF07H;总线定时寄存器1

OCR  EQU 0BF08H;输出控制寄存器

CDR  EQU 0BF1FH;时钟分频寄存器

RXB  EQU 0BF14H;接收缓冲器

TXB  EQU 0BF0AH;发送缓冲器

入口:节点号在NODE,波特率在NBTR0NBTR1

出口:无

CANINI:MOV DPTR,#CR;写控制寄存器

MOV A,#01H;置复位请求为高

MOVX @DPTR,A

CANI1:MOVX A,@DPTR;判断复位请求有效

JNB ACC.0,CANI1

MOV DPTR,#ACR;写验收码寄存器

MOV A,NODE;设置节点号

MOVX @DPTR,A

MOV DPTR,#AMR;写接收码屏蔽寄存器

MOV A,#00H

MOVX @DPTR,A

MOV DPTR,#BTR0;写总线定时寄存器0

MOV A,NBTR0;设置波特率

MOVX @DPTR,A

MOV DPTR,#BTR1;写总线定时寄存器1

MOV A,NBTR1

MOVX @DPTR,A

MOV DPTR,#OCR;写输出控制寄存器

MOV A,#0FAH

MOVX @DPTR,A

MOV DPTR,#CDR;写时钟分频寄存器

MOV A,#00H;将CAN工作模式设为BASICCAN模式时钟2分频

MOVX @DPTR,A

MOV DPTR,#CR;写控制寄存器

MOV A,#0EH;开放中断源

MOVX @DPTR,A

RET

CAN接收子程序:入口:无出口:接收的描述符、数据长度及数据放在RXBF开始的缓冲区中。

RXSB:MOV DPTR,#SR;读状态寄存器判接收缓冲区满

MOVX A,@DPTR

JNB ACC.0,RXSB

RXSB1:MOV DPTR,#RXB:将接收的数据放在cpuRAM

MOV R0,#RXBF

MOVX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R0,A

MOV B,A

RXSB2:INC DPTR

INC R0

MOVX A,@DPTR

MOV @R0,A

DJNZ B,RXSB2

MOV DPTR,#CMR;接收完毕释放接收缓冲区

MOV A,#04H

MOVX @DPTR,A

MOV DPTR,#SR;读此状态寄存器

MOVX A,@DPTR

JB ACC.1,DATAOVER;判断数据溢出

JB ACC.7,BUSWRONG;判断总线状态

JB ACC.6,CNTWRONG;判断错误计数器状态

SJMP RECEEND

DATAOVER:做相应的数据溢出错误处理

          SJMP RECEEND

BUSWRONG: 做总线错误处理

          SJMP RECEEND

CNTWRONG:做计数错误处理

RECEENDRET

CAN发送子程序:

入口:将要发送的描述符放在TXBF, 将要发送的数据长度放在TXBF+1,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在TXBF+2开始的单元。

出口:无

TXSB:MOV DPTR,#SR;读状态寄存器

MOVX A,@DPTR;判发送缓冲区状态

JNB ACC.2,TXSB

MOV R1,#TXBF

MOV DPTR,#TXB

TX1:MOV A,@R1;向发送缓冲区10填入标识符

MOVX @DPTR,A

INC R1

INC DPTR

MOV A,@R1;向发送缓冲区11填入标识符

MOVX @DPTR, A

MOV B,A

TX2:INC DPTR

INC R1

MOV A, @R1;向发送缓冲区12-19送数据

MOVX @DPTR ,A

DJNZ B,TX2

MOV DPTR,#CMR;置CMR.01请求发送

MOV A,#01H

MOVX @DPTR,A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