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掉电保存数据问题

楼主(2012-10-14):
我做的项目采用昆仑通泰触摸屏和欧姆龙PLC,有数据要掉电保存。该数据使用时要频繁变化的,因此把数据放在欧姆龙PLC的HR区。但是在mcgs启动策略里读取HR区保存的数据往往读到的只是0,不是原来保存在里面的数据。只有在启动好一会(约2s后)mcgs去读PLC的HR区,才能读到原先保存的值。是不是MCGS刚启动与PLC之间的通信还没建立起来,读取的数值不正确?担心用户一启动就使用相关功能,而该数据还没取得,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来说是不用那么长时间吧  要2S  看看是不是通信参数哪里没有设置好 哦 !

网友B:
PLC与屏的通讯断了,屏会一次一次的尝试与PLC再连接,肯定会占用一定时间的,这个好像也可以再屏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2S  看看是不是通信参数哪里没有设置好 哦 !

谢谢你的回答,但确实时间比较长。一旦触摸屏启动完毕,触摸屏和PLC之间通信还是比较顺畅的。通信参数也仔细查过,没有问题。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PLC与屏的通讯断了,屏会一次一次的尝试与PLC再连接,肯定会占用一定时间的,这个好像也可以再屏里设置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实际观察看,触摸屏与PLC通信是正常的,现象只是发生在刚刚启动那段1-2秒时间

网友D:
HMI上使用做掉电保存,这样HMI启动的时候就不需要去读取PLC的HR寄存器了,而是直接记录掉电之前的PLC的HR寄存器值。

脚本策略里做掉电保持的脚本程序,即当数据变化一次,执行以下脚本程序。

!SaveSingleDataInit(掉电数据)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网友E:
我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售后解释不清,我就再没用过

楼主:
对:亲吻那棵树关于HMI上使用做掉电保存,这样HMI启动的时候就不需要去读取PLC的HR寄存器了,而是直接记录掉电之前的PLC的HR寄存器值。脚本策略里做掉电保持的脚本程序,即当数据变化一次,执行以下脚本程序。!SaveSingleDataInit(掉电数据)!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这个要保存的变量在使用过程中是经常要变化的,这样的话势必频繁读写FLASH,我怕FLASH这个单元用不了多久就没法再写了。

网友F:
对:xuyinlin关于回复内容:对:亲吻那棵树关于HMI上使用做掉电保存,这样HMI启动的时候就不需要去读取PLC的HR寄存器了,而是直接记录掉电之前的PLC的HR寄存器值。脚本策略里做掉电保持的脚本程序,即当数据变化一次,执行以下脚本程序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建议,但是这个要保存的变量在使用过程中是经常要变化的,这样的话势必频繁读写FLASH,我怕FLASH这个单元用不了多久就没法再写了。内容的回复:

使用事件脚本,当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使用这个。!SaveSingleDataInit(掉电数据)!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这样不会影响FLASH读写!另外触摸屏读写机制是先读后写的,

网友G(2021-08-21):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xuyinlin关于回复内容:对:亲吻那棵树关于HMI上使用做掉电保存,这样HMI启动的时候就不需要去读取PLC的HR寄存器了,而是直接记录掉电之前的PLC的HR寄存器值。脚本策略里做掉...



对MCGS嵌入版,!SaveSingleDataInit(掉电数据)!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无效,使用!SaveData(断电保护),不知道怎样读出,到哪里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