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伺服位置环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问题讨论

楼主(2012-10-14):
西门子S120我看了位置环应该是PI+加速度前馈控制,请高手指正

网友A:
找到伺服算法框图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框图中伺服速度不知来自哪里?

网友A:
对:liucontrol关于
框图中伺服速度不知来自哪里?
内容的回复:
一般情况,单闭环就来自反馈位置的微分,双闭环的话来自内环的速度反馈或是位置反馈(微分)。

楼主:
那伺服速度给定是作为速度限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