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产生辐射的屏蔽技术

楼主(2012-10-14):
抑制开关电源产生干扰辐射的另一种方法是屏蔽,目的是切断电磁波的传播途径,用电磁屏蔽的方法解决电磁干扰的问题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用导电率良好的材料对电场进行屏蔽,用磁导率高的材料对磁场进行屏蔽。为了防止脉冲变压器的磁场泄漏,可以利用闭合环形成磁屏蔽。另外,还要对整个的开关电源进行电场屏蔽。屏蔽应考虑散热和通风问题,屏蔽外壳上的通风孔最好为圆形多孔,在满足通风要求的条件下,孔的数量可以多,每个孔的尺寸要尽可能小。接缝处要焊接,以保证电磁通路的连续性,如果采用螺钉固定,注意螺钉之间的距离要短。屏蔽外壳的引人、引出线处要采取滤波措施,否则,这些会成为干扰发射天线,严重降低屏蔽效果。若对电场屏蔽,屏蔽外壳一定要接地,否则将起不到屏蔽效果;若对磁屏蔽,屏蔽外壳则不需要接地。对非嵌人的外置式开关电源的外壳一定要进行电场屏蔽,否则,很难通过辐射干扰测试。对于开关电源来说,主要是做好机壳屏蔽、高频变压器屏蔽,开关管和整流二极管的屏蔽,采用光电隔离技术。功率开关管和输出二极管通常有较大的功率损耗,为了散热通常需要安装散热器或直接安装在电源底板上。器件安装时需要用导热性良好的绝缘片进行绝缘,这就使器件与底板和散热器之间产生了分布电容,开关电源的底板是交流电源的地线,因而通过器件与底板之间的分布电容将电磁干扰耦合到交流输人端产生共模干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用两层绝缘片之间加一层屏蔽片,并把屏蔽片接到直流地上,割断射频干扰向输人电网传播的途径。为了抑制开关电源产生的辐射电磁干扰对其他电子设备的影响,可以完全按照对磁场屏蔽的方法来加工屏蔽罩,然后将整个屏蔽罩与系统的机壳和地连接成一体,就能对电磁场进行有效的屏蔽。电源某些部分与大地相连可以起到抑制干扰的作用。例如,静电屏蔽层接地可以抑制变化电场的干扰;电磁屏蔽用的导体原则上可以不接地,但不接地的屏蔽导体时常增强静电耦合而产生所谓“负静电屏蔽”效应,所以仍以接地为好,这样使电磁屏蔽能同时发挥静电屏蔽的作用。电路的公共参考点与大地相连,可为信号回路提供稳定的参考电位。因此,系统中的安全保护地线、屏蔽接地线和公共参考地线各自形成接地母线后,最终都与大地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