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单独24v供电测量短路问题?求解!谢谢!

楼主(2012-10-14):
s7 300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采用单独DC24V(输出晶体管型)电源供电,由于现场控制设备多为电机等,电机的启停(现场操作台)采用1开点1闭点经行控制,最后引入控制室,这时我发现DC24V开关电源的正与负之间导通了(万用表测量短路蜂鸣器响),电阻大概在60欧姆,外围接线没有错误,最后考虑是把输入模块输入点内阻通过停止按钮的闭点并联进去了,随后逐个断开停止按钮的闭点,发现电阻增大,最后再有万用表测量蜂鸣器不响了。纠结了几天,怕一上电有问题,还是请教各位高手给分析分析,给小弟个回复,谢谢!

网友A:
    S7-300输入模块,其输入点与公共点COM之间,连有光耦的反并联发光二极管,并串接一限流电阻R,见下图一电路图:

       外接开关与PLC输入的正确接法应如图一所示:即24V电源的负极接PLC输入侧的COM端,输入点(如I0.0)接开关K一端,开关K的另一端接24V正极,开关断开时,无电流注入I0.0,即发光二极管截至不发光,其光敏三极管截止,此时I0.0=0,开关闭合时,24V电压加在I0.0端,发光二极管产生电流而发光【其电流I=(24V-2÷Ri≈8ma】,使光敏三极管受光照而饱和导通,此时I0.0=1。

     楼主所说:“把输入模块输入点内阻通过停止按钮的闭点并联进去了...”,其接法如图二:即停止按钮的闭点并接于I0.0与COM二端,正好将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Ri支路短接,故当输入开关K闭合将24V正极加在输入端 I0.0时,如停止按钮K‘的闭点未断开,就会造成24V 电源短路,故图二中的与输入内阻(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Ri支路)并接的常闭开关K‘应去掉为好。

楼主:
内容的回复:wyb2866255---王者之师
你好!首先谢谢你专业的评论!

         如你给的图二所示,K`不存在,只是K 是个常闭点,也就是把24V的正端直接接到I0.0上,这样我用万用表测量I0.0与COM之间有一个1500欧姆的电阻,像K这样的闭点大概有50几处,当这些输入点上都直接接24V的正端时,24V的负端通过COM形成回路,24V电源是唯一的,这样是不是相当于把所有的输入端限制电阻并联起来了,并联的越多电阻就越小,当这些并联电阻小于60欧姆时,再测量24V的正与负时就相当于短路了。我是这样分析的,不知道正确不,谢谢你再给指点下,非常感谢!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    S7-300输入模块,其输入点与公共点COM之间,连有光耦的反并联发光二极管,并串接一限流电阻R,见下图一电路图:       外接开关与PLC输入的正确接法应如图一所示:即24V电源的负极接PLC输入侧的COM端,输入点(如I0.0)接开关K一端,开关K的另一端接24V正极,开关断开时,无电流注入I0.0,即发光二极管截至不发光,其光敏三极管截止,此时I0.0=0,开关闭合时,24V电压加在I0.0端,发光二极管产生电流而发光【其电流I=(24V-2÷Ri≈8ma】,使光敏三极管受光照而饱和导通,此时I0.0=1。     楼主所说:“把输入模块输入点内阻通过停止按钮的闭点并联进去了...”,其接法如图二:即停止按钮的闭点并接于I0.0与COM二端,正好将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Ri支路短接,故当输入开关K闭合将24V正极加在输入端 I0.0时,如停止按钮K‘的闭点未断开,就会造成24V 电源短路,故图二中的与输入内阻(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Ri支路)并接的常闭开关K‘应去掉为好。内容的回复:你好!首先谢谢你专业的评论!

         如你给的图二所示,K`不存在,只是K 是个常闭点,也就是把24V的正端直接接到I0.0上,这样我用万用表测量I0.0与COM之间有一个1500欧姆的电阻,像K这样的闭点大概有50几处,当这些输入点上都直接接24V的正端时,24V的负端通过COM形成回路,24V电源是唯一的,这样是不是相当于把所有的输入端限制电阻并联起来了,并联的越多电阻就越小,当这些并联电阻小于60欧姆时,再测量24V的正与负时就相当于短路了。我是这样分析的,不知道正确不,谢谢你再给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2楼:你说“如你给的图二所示,K`不存在,只是K 是个常闭点,也就是把24V的正端直接接到I0.0上,这样我用万用表测量I0.0与COM之间有一个1500欧姆的电阻,像K这样的闭点大概有50几处,当这些输入点上都直接接24V的正端时,24V的负端通过COM形成回路,24V电源是唯一的,这样是不是相当于把所有的输入端限制电阻并联起来了,并联的越多电阻就越小,当这些并联电阻小于60欧姆时,再测量24V的正与负时就相当于短路了。我是这样分析的”

    上段话其绿色部分你分析是对的,即并联的电阻越多,等效电阻越小。当这些并联电阻小于60欧姆时,其电源也不是短路,只是负载电阻=60欧而已,此时电源输出电流=24÷60=0.4A。一般输出电流为1A以上的24V稳压电源是完全胜任、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B:
          学习啦, 都是高人!     请问 楼主:  你所测量 "DC24V开关电源的正与负之间导通了(万用表测量短路蜂鸣器响),电阻大概在60欧姆,外围接线没有错误,"  如一楼所示图的回路是有阻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啦, 都是高人!     请问 楼主:  你所测量 "DC24V开关电源的正与负之间导通了(万用表测量短路蜂鸣器响),电阻大概在60欧姆,外围接线没有错误,"  如一楼所示图的回路是有阻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