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接头烧红啦

楼主(2012-10-14):
         今天休息厂里设备工艺改进进行维修,电焊工正在设备里面进行工作烧电焊,在外面的我在电焊机边休息,感觉有点胶问,还有点烟,一看,吓一跳!

      随即用手机拍下啦,看电焊机右边出线的螺丝头,火红的啦 ! 这是为什么呀 ?

网友A:
强烈支持水哥大作,表示占楼观望!

网友B:
线没有按规范固定,接触电阻变大发热造成的。这样长时间用会影响焊机的寿命,甚至会出危险。

网友C:
线接的不好,有些松动,接触电阻变大,造成的!使用前应检查或者定期进行紧固!

网友D:
    典型的接头接触不良现象。

    由于线路接头接触不良,加上接点的氧化、腐蚀等,使接头处的接触电阻远大于导线电阻,当电流流过时,由于电流的热效应,使导线产生的热量大于导线对外界介质散发的热量,从而使接点处温度升高,造成接点处过热;过热又加速了导体的氧化,使接触电阻进一步增大。若长时间在大电流及高温下运行,就会使接点烧红。这是接头严重发热所致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接头接触不良现象。    由于线路接头接触不良,加上接点的氧化、腐蚀等,使接头处的接触电阻远大于导线电阻,当电流流过时,由于电流的热效应,使导线产生的热量大于导线对外界介质散发的热量,从而使接点处温度升高,造成接点处过热;过热又加速了导体的氧化,使接触电阻进一步增大。若长时间在大电流及高温下运行,就会使接点烧红。这是接头严重发热所致的现象。

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接头接触不良现象。    由于线路接头接触不良,加上接点的氧化、腐蚀等,使接头处的接触电阻远大于导线电阻,当电流流过时,由于电流的热效应,使导线产生的热量大于导线对外界介质散发的热量,从而使接点处温度升高,造成接点处过热;过热又加速了导体的氧化,使接触电阻进一步增大。若长时间在大电流及高温下运行,就会使接点烧红。这是接头严重发热所致的现象。

支持!!!

网友G:
没什么,我们这经常出现电焊机接头烧红。主要还是图懒省事,接头随手拧上。

网友H:
1.检查接头是否松动,否则增加接触电阻,Q=I2RT,恶性循环,最终接头碳化,增加焊机负荷量

2.检查铜接头表面是否氧化,氧化层也会增加接触电阻,这时取下来用角磨机磨一下,然后螺钉拧紧

3.接头部分最好做绝缘处理。

个人意见,

网友I:
在焊接过程中偶多次碰到电焊把子连接线冒烟起火的现象。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接头接触不良现象。    由于线路接头接触不良,加上接点的氧化、腐蚀等,使接头处的接触电阻远大于导线电阻,当电流流过时,由于电流的热效应,使导线产生的热量大于导线对外界介质散发的热量,从而使接点处温度升高,造成接点处过热;过热又加速了导体的氧化,使接触电阻进一步增大。若长时间在大电流及高温下运行,就会使接点烧红。这是接头严重发热所致的现象。

这个焊机明显维护不佳:正常的话需要经常性的检查线缆接头(焊机因为工作的特殊性,电缆经常拖拽会导致接头松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接头接触不良现象。    由于线路接头接触不良,加上接点的氧化、腐蚀等,使接头处的接触电阻远大于导线电阻,当电流流过时,由于电流的热效应,使导线产生的热量大于导线对外界介质散发的热量,从而使接点处温度升高,造成接点处过热;过热又加速了导体的氧化,使接触电阻进一步增大。若长时间在大电流及高温下运行,就会使接点烧红。这是接头严重发热所致的现象。正解!

网友L:
开玩笑吧 这个问题出现一定是阿水的错误  呵呵

网友M:
接头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