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梯形图 计时器输入PT值后总有前缀W# 怎么办?

楼主(2012-10-14):
刚刚接触PLC,在输入S7-200的定时器的PT值按回车后,数值前总有 w#。编译没错误,但是仿真不好使。请教各位老师是怎么回事?(计数器也是这样)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仕么软件啊? 我这边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啊。。。。

楼主:
STEP7-Micro/WIN.我把原来的v3.2卸掉.重装v4.0的正常了.可能是软件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