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A40DR-A继电器输出是不是不能输出脉冲,只能继电器输

楼主(2012-10-14):
欧姆龙CP1H-XA40DR-A继电器输出是不是不能输出脉冲,只能继电器输出?

网友A:
欧姆龙CP1H-XA40DR-A继电器输出www.xfxj789.com/是不是不能输出脉冲,只能继电器输出? 消防自动巡检柜

网友B:
继电器的触点是一个机电装置,你认为它能以多高的频率来吸合/释放呀!

而且继电器额定的吸合/释放次数也是有限的。

网友C:
把继电器拆掉改一下输出为晶体管输出就可以

网友D(2013-01-09):
继电器输出适用于大电流0.5-2A,低频15Hz以下的场合

晶体管输出适用于小电流200mA以下,高频率KHz,MHz级的场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输出适用于大电流0.5-2A,低频15Hz以下的场合晶体管输出适用于小电流200mA以下,高频率KHz,MHz级的场合。

正解。 脉冲输出分低频和高频的。关键看脉冲的频率是否支持!

网友F:
是的,低频可以的,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