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 变频器未准备好

楼主(2012-10-14):
请教acs350和acs550  4kw变频器各1台,运行后均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是咋回事?

网友A:
在哪显示的?变频器操作面板?

楼主:
是的,操作面板显示的。

网友B:
面板显示可能是外部“准备好”开关量信号未闭合,查一下准备好信号。

网友C:
有一个使能(enable)信号,加上就好了。

网友D:
应该是有些输入的屏蔽信号要短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