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死机”产生的原因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2-10-14):
      为了保证工控机正常运行,从而避免工控机因“死机”现象影响生产,电气自动化技术网工控机维修工程师对常见的工控机“死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给出处理办法。
  一、因为硬件原因造成工控机“死机”
  原因分析:当工控机处理经PLC传送的现场信号过多时,工控机的CPU频率较低,内存又较小,无法同时识别、处理这么多的信号,使这些信号“撞车”,造成工控机“死机”。
  处理办法:因工控机主板内存条插槽所限,只能将内存扩充至64M。主要解决途径是降低工控机处理识别现场信号的频率,避免信号“撞车”。具体方案为:工控机通过PLC连接现场信号时,设定信号采样周期为2s以上,对变化不大的模拟量信号如温度等可设定10s以上。在WinCC编程过程中,将所有的模拟量信号采样周期设定2s以上后,工控机“死机”现象很少发生。
  二、因为环境温度造成工控机“死机”
  原因分析:工控机对环境温度比较敏感,夏季炎热,空调损坏时,工控机容易“死机”。
  处理办法:将空调修好,降低工控机环境温度,保证工控机正常运行。
  三、因为工控机内部散热不良造成工控机“死机”
  原因分析:工控机所处的环境较恶劣,除温度高外,灰尘也较大。当工控机内进入灰尘,各种板卡、CPU等电子元器件散热效果差,造成工控机“死机”。
  处理办法:定期清除工控机内部灰尘,保持良好通风。
  四、检查CPU风扇和主机电源风扇
  原因分析:工控机的散热主要通过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进行。当CPU风扇损坏时,CPU的温度升高,极易造成工控机“死机”。
  处理办法:经常检查工控机的风扇,及时更换损坏的风扇。中控室的工控机出厂时CPU只加装了散热片,没有风扇。后加装专用散热风扇,CPU的温度降低了近5℃。
  五、经常清理临时产生的文件
  原因分析:工控机在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临时文件如Temp文件,这些文件占用着硬盘和系统资源,影响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定期检查硬盘并删除临时性文件,提高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
  六、经常维护系统
  原因分析:因编辑控制程序等原因,系统中加装了其它应用软件,太多的应用软件会让工控机的运行速度越来越慢。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对工控机做一次全面的维护,点击“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维护向导”,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对工控机进行全面的维护,这样能使工控机保持最佳状态。对硬盘最好每隔1个月就做1次“硬盘碎片整理”,整理之后能加快程序运行速度。
  七、由信息阻断造成工控机“死机”
  原因分析:中控室工控机(上位机)监视和控制S7-400PLC(下位机),信息阻断时故障现象为:工控机画面上监控信号处出现“阴影"且信号数值都为零,上位机对下位机无法监视和控制。这种故障与上面提到的“死机"现象不一样。该故障原因是由信息阻断造成的,由于下位机“死机”或传输信号网线和网卡发生故障,导致上位机接收不到信号引起,其实上位机并没有“死机”。这种故障在2001年11月初发生过,由于网线和网卡接触不良导致上位机对下位机无法监视和控制。
  处理办法:当上位机画面出现“阴影”时,首先检查下位机的工作状态,S7-400PLC的CPU模板上有各种错误指示灯,可根据指示灯的状态进行操作。如果PLC“死机”,用钥匙将PLC的CPU重新启动就能恢复正常。如果网线和网卡有问题,操作工应立即检查上、下位机的信号电缆插头有无接触不良,用手对各插头轻压或摆动,很有可能找出故障点。
  八、建议工控机升级
  目前,通过以上措施,工控机的“死机”次数大大减少。但是,由于上位机的硬件配置较低,软件操作和控制系统版本也较低,上位机的处理信息速度还较慢,建议升级工控机,增加CPU频率、内存容量和硬盘容量。这样能大幅度提高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避免工控机“死机”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