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起动电流

楼主(2012-10-15):
星角启动原理图

请教电流互感器安装在主开关下口和安装在KM1下口所测的电流值有什么不同?相差多少?谢谢!

网友A:
测得电流时机不同。感觉电流一样。

网友B:
这个控制电路图有问题!KM3无法工作!

网友B:
装在KM1上会测到接触器舜时接触时的电流

网友C:
差根号3倍。

楼主:
知道了,谢谢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