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输出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10-15):
想编制一个程序让AQW0端口每0.2秒输出一个模拟量值,例如0~0.2秒,输出1V,0.2~0.4秒输出2V,0.4~0.6秒输出3V,0.6~0.8秒输出5V,这个程序该怎么编,高手给我来点思路吧,实在做不出来了~

网友A:
定时器加上控制传送。。

网友B:
模拟量的转换时间 比较慢,你这么快 的变化,模拟量响应会有点滞后。

至于实现这个功能,很简单,做一个 0.2S 定时器,每到计时满时,给 AQW0 + 1V (计算出1V 对应的离散值),

楼主:
初学plc,各位高手能大概给写个例子么

楼主:
其实我是想输入一条随时间连续变化的电压曲线,上面的例如就是把曲线离散化了,哪个高手会,帮我写下主要的程序,感激不尽啊

网友C:
不知道时间有多大的准确性,可以使用100或200ms的定时中断,然后在中断程序中输出对应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输入一条随时间连续变化的电压曲线,上面的例如就是把曲线离散化了,哪个高手会,帮我写下主要的程序,感激不尽啊

可以写一个 百分比标准化程序, 我这里就有,你用的是S7-200       PLC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内容:其实我是想输入一条随时间连续变化的电压曲线,上面的例如就是把曲线离散化了,哪个高手会,帮我写下主要的程序,感激不尽啊 可以写一个 百分比标准化程序, 我这里就有,你用的是S7-200       PLC 吧。

对啊,高手,你能给我发过来么,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E(2015-06-14):
http://bbs.gongkong.com/d/201112/410897_1.shtml

网友F(2018-08-10):
提的问题不够严谨,没有描述到过0.8秒之后怎么样,是否循环;按循环方式:做一个100ms定时器,将定时值大于0小于等于2时候传3200值给AQW输出,当定时值大于2小于等于4时候传6400值给AQW输出,……,如果需要循环,则在大于循环时间的时候,传0值给输出,并复位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