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汉光栅尺中精度等级是±5指的是什么?是1m量程内的最大测量误

楼主(2012-10-15):
我看资料上就说精度等级是±5um  网上看了一下说±5um是指1m的测量精度,那么如果我现在测量200mm的距离 它的测量精度仍然是±5um吗?请指点 谢谢

楼主:
百度知道有人回复说 这是光栅尺的线性误差,那么

这个线性误差是指1m的吗?比如我测得值为1m 可能是1m±5um?

如果是这样子,那我测200mm应该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误差应该会变小吧,等专业人士出现。。。。。。。。。。。。

网友B:
±5um是指这根光栅尺的系统精度,也就是在一个理想的平台上,走一米它的最大误差为±5um。这是一个测量标准,走200mm出现的最大误差为这个标准±5um。 海德汉华南区总代理,有咨询可发邮件fengjunchao@centwide.com。电话13822280206.

网友C:
这个线性误差是指1m的吗?比如我测得值为1m 可能是1m±5um?

這個值是算出來的 量尺的解析度乘於量測的長度 也就如上所寫的 而且是線性關係 所以200mm 誤差會變小 而實際的精度 那就必須靠比他更高階之量測工具或儀器來對期做實際檢測

楼主:
对:julydia关于±5um是指这根光栅尺的系统精度,也就是在一个理想的平台上,走一米它的最大误差为±5um。这是一个测量标准,走200mm出现的最大误差为这个标准±5um。 海德汉华南区总代理,有咨询可发邮件fengjunchao@centwide.com。电话13822280206.    内容的回复:

那就是说在光栅尺的测量量程内 不管是100mm还是200mm或者其他的长度 最大误差都是±5um了?

楼主:
对:笨鳥慢飛关于这个线性误差是指1m的吗?比如我测得值为1m 可能是1m±5um?這個值是算出來的 量尺的解析度乘於量測的長度 也就如上所寫的 而且是線性關係 所以200mm 誤差會變小 而實際的精度 那就必須靠比他更高階之量測工具或儀器來對期做實際檢測  内容的回复:

julydia说的不一样  您的意思是当测量距离变小 这个误差也会随着线性变小了?

网友C:
精度標±5um 代表其解析度為5個奈米 這檔次相當高 可不是普通的光學尺 但他是計算出來的 這是業界標示其 量測工具或儀器的標準 及其檔次的高低 通常以1m 做為標準 若改成200mm 那這個值就要變 因線性這個值當然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表其解析度為5個奈米 這檔次相當高 可不是普通的光學尺 但他是計算出來的 這是業界標示其 量測工具或儀器的標準 及其檔次的高低 通常以1m 做為標準 若改成200mm 那這個值就要變 因線性這個值當然變小

原来是这样,既然±5um的解析度档次相当高,如果我用在光栅尺测一个活塞的活塞杆的位移,要求定位精度大概是20um 应该用多少精度的呢?谢谢

楼主:
对:lzh8430关于回复内容:对:笨鳥慢飛关于精度標±5um 代表其解析度為5個奈米 這檔次相當高 可不是普通的光學尺 但他是計算出來的 這是業界標示其 量測工具或儀器的標準 及其檔次的高低 通常以1m 做為標準 若改成200mm 那這個值就要變 因線性這個值當然變小 内容的回复:原来是这样,既然±5um的解析度档次相当高,如果我用在光栅尺测一个活塞的活塞杆的位移,要求定位精度大概是20um 应该用多少精度的呢?谢谢内容的回复:

解析度是5微米 算很高嘛?

网友C:
看清楚 我寫的是5個奈米 非微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寫的是5個奈米 非微米

解析度是精度的1/10?

网友F:
误差应该会不变吧,等专业人士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