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脉冲清除

楼主(2012-10-15):
我用的是台达伺服驱动器,ASD-B2-0201-B,P0-02参数设置是0,使得伺服面板显示脉冲数,但是想重新计数的话,怎么才能使面板上的计数清除为零呢?

我查看手册的时候有一CCLR是脉冲清除,但是对应给了信号之后也没有任何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CCLR的脉冲清除是清除脉冲数还是脉冲误差数,看说明书好像有这两种说法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CCLR应该是清楚伺服内部的滞留脉冲的。

也就是控制器端发给伺服的脉冲数和伺服实际已经走的脉冲数的差值。

楼主:
对:kalyking关于CCLR应该是清楚伺服内部的滞留脉冲的。也就是控制器端发给伺服的脉冲数和伺服实际已经走的脉冲数的差值。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

网友B(2015-02-15):
“伺服实际已经走的脉冲数”是指伺服驱动器给马达发送的脉冲数还是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