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系列怎样确定原点

楼主(2012-10-15):
我用的是台达伺服B2系列的,想实现定位控制,所以首先要确定原点,但是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设定原点,应该如何接线和写程序呢?我用的也是台达的PLC控制

网友A:
看下PLC定位控制指令先了,及伺服定位控制接线图,说明书上有

楼主:
对:平直关于看下PLC定位控制指令先了,及伺服定位控制接线图,说明书上有内容的回复:

我看定位控制指令有ZRN指令,是原点回归的,但是还是不知道怎样将某点设置为原点,还有其机械位置数据。另外我看手册上有一特殊辅助继电器M1044的功能说明是原点条件,但是具体是什么意思还是不太清楚。我现在正在学习,好多都不明白,希望能具体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B:
原点信号您可以采用外接回零接近开关来回零,也可以采用马达的Z信号来回零。

网友C(2013-03-21):
最好不要用PLC或者伺服自带的回原点程序。自己写段回原点程序,更好。我一直这样处理。不受PLC或者伺服的限制。而且,有些功能,是标准回原点无法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