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减速机连接时,同轴度对减速机精度的影响

楼主(2012-10-15):
电机与减速箱通过联轴器连接,电机轴与减速箱轴的同轴度误差,对减速机的运动传递有多大影响,有没有定量的公式,求教。

由于我要测得是精密齿轮箱的传动精度,所以要求联轴器连接两个轴时的精度对我测量的影响,最好能精确的算出来,

网友A:
如果同轴度的误差不是太大,也可忽略误差,高速时用弹性连轴器(如水泵),低速时用十字滑块。

网友B:
启动时应该有间隙,连续运行的话就没问题了

网友C:
有同轴度要求,有允许误差的范围,超出误差范围容易产生剪切力,剪断联轴器的螺丝或者弹性连接块的过度磨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同轴度要求,有允许误差的范围,超出误差范围容易产生剪切力,剪断联轴器的螺丝或者弹性连接块的过度磨损!

网友E:
      如果同轴度的误差不是太大,也可忽略误差,高速时用弹性连轴器, 如高强度的缓冲件

楼主:
由于我要测得是精密齿轮箱的传动精度,所以要求联轴器连接两个轴时的精度对我测量的影响,最好能精确的算出来

网友F(2012-12-24):
这个不会算,也没有算过

网友G(2015-03-14):
减速机是一种常见的动力传达机构,在各种机械传动系统中都有应用。减速机的安装和使用直接关系到减速机的运行效果,要符合技术规范和标准。减速机合理的安装和使用,要注意以下几点事项。

1、减速机在安装时,要特别注意传动中心轴线的对中,对中的误差不能超过减速机所用联轴器的使用补偿量。减速机按照要求对中之后,可以获得更理想的传动效果和更长久的使用寿命。

2、减速机的输出轴上在安装传动件时,必须注意操作的柔和,禁止使用锤子等工具粗暴安装,最好是利用装配夹具和端轴的内螺纹进行安装,以螺栓拧入的力度将传动件压入减速机,这样可以保护减速机内部零件不会受到损坏。

3、减速机所采用的联轴器有多种可选类型,但最好不要使用刚性联轴器|固定式,这类联轴器的安装比较困难,一旦安装不当就会加大载荷量,容易造成轴承的损坏,甚至会造成输出轴的断裂。

4、减速机的固定非常重要,要保证平稳和牢固,一般来说我们应将减速机安装在一个水平基础或底座上,同时排油槽的油应能排除,且冷却空气循环流畅。减速机的固定不好、基础不可靠是,就会出现造成、振动等现象,也会使得轴承和齿轮受到不必要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