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和处理方法

楼主(2012-10-15):
1机械方面故障

电动机定子和转子之间气隙很小,由于轴承损坏,轴弯曲等原因致使扫膛,引起铁芯温度急剧上升,造成绕组接地、匝间短路、相间短路、烧毁电动机严重时定子铁芯倒槽、错位、转轴磨损、端盖报废等
(1)轴承损坏故障其主要原因有:轴承与轴颈或端盖装配不当(过松或过紧),如冷装时不均匀敲击轴承内圈使轴受到磨损,导致轴承内圈与轴承配合失去过盈量或过盈量变小,出现跑内圈现象,装电机端盖时不均匀敲击导致端盖轴承室与轴承外圈配合过松出现跑外圈现象轴承腔未清洗干净或油质不好含有杂质,轴承补充加油不及时造成轴承缺油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轴承重新更换加工,电机嵌套后过盈量大或椭圆度超标引起轴承滚珠油隙过小或不均匀导致轴承运行时摩擦力增加由于不同油脂混用造成轴承损坏电动机与负载间连接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轴承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安装前必须对其进行仔细检查
故障消除方法:装卸轴承时一般要对轴承加热至80~100,如采用轴承加热器或油煮等在装配轴承时利用内径稍大于电机轴直径的钢管敲击轴承内圈使其均匀受力来保证轴承的装配质量装配前认真清洗轴承内膛,更换清洁润滑脂加油不易过多,一般约为轴承盒内圈容积的1/2~1/3即可,否则会引起轴承过热电机重新嵌套加工更换新的轴承4)电动机与负载连轴器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
电动机在正常运行时机身应当平稳,声音应该低而均匀,电动机的振动应先区分是电动机本身引起的还是转动装置安装不良造成的,或者是机械负载端传递过来的,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排除振动会造成噪声,还会产生额外的负载
(2)电动机本身引起的振动故障其主要原因:磨损轴承间隙过大、气隙不均匀转子不平、转轴弯曲铁芯变形或松动、联轴器(皮带轮)中心未校正风扇不平衡、电动机地脚螺丝松动笼形转子开焊或短路绕线转子断路
故障消除方法:检修轴承必要时更换、调整气隙,使之均匀校正转子平衡、校正转轴校正重叠铁芯、重新校正使之符合规定检修风扇、校正平衡、紧固地脚螺丝修复转子绕组
2电气方面常见故障
电气方面常见故障有三线电流不平衡,定子绕组匝间短路、缺相运行等其中因缺相运行的电动机烧毁所占比列最大三相电流不平衡使电动机产生额外发热外,还会造成三相旋转磁场不平衡使电动机发出低沉的声音,机身也因此而振动
(1)三相电流不平衡故障其主要原因:重绕时定子三相绕组匝数不相等绕组首尾端接错电源电压不平衡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现象
故障消除方法:重新绕制定子绕组检查并纠正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消除绕组故障三相电动机缺一相后,如在停止状态,由于合成转矩为零而堵转,堵转电流为正常电流的3.464~6.062倍因此在此情况下接通电源时间过长或多次频繁的接通电源将使电动机烧毁运行中的电动机缺一相时,如负载转矩很小,仍可维持运转时仅转速略有下降并发出异常响声负载重时运行时间过长,将会使电动机绕组烧毁
(2)缺相运行故障其主要原因:熔断器熔断故障熔断是由于电动机主回路单相接地或相间短路而造成熔断器熔断,因此需要选择适合周围环境条件的电动机和正确安装的低压电器及线路,并且定期检查维护在主回路方面造成缺相运行的原因有:接触器动静触头磨损,严重接触不良环境恶劣,触头氧化热继电器选择不当、负载重多次动作,双金属片烧断导线烧断、接线盒内螺栓虚接
故障排除方法: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检查维护周期选择满足环境要求的电气元件,定期更换元器件选择合适的热继电器、更换多次动作的热继电器在导线和电缆的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规范,文明施工,定期检查
(3)熔断器熔体的非故障性熔断:一般由于熔体接触不良或熔丝拧得过紧几乎压断熔体,电流选择过小,这样通过的电流稍大就会熔断,尤其是在电动机启动电流的冲击下更容易发生熔体非故障性熔断熔断器熔断电流一般按下列两种原则选定:对于启动次数小及启动时间较短的电动机按IH=IZ/2.5选定对于反复启动及加速慢的电动机按IH=IZ(1.6~2)选定其中,IH为熔断器额定电流;IZ为电动机启动电流此外熔断器的熔体和熔座之间必须接触良好,对于铜铝连接尽可能使用铜铝过渡接头,接线时紧固熔丝要适中,焦化多数采用自动开关,注意选择额定电流值
3电动机的定期检修
为了避免和减少三相异步电动机突然损坏事故,三相异步电动机需要定期保养和检修如遇有电动机过热和定子绕组绝缘太低时,须立即进行检修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检修方法是:将电动机进行解体,对各零件先进行清理,再对它们作表观检查,是否有异常对电机绕组作电气检查
(1)机械检查检查电机的外壳和端盖是否有裂缝现象,如有裂缝应进行焊接和更换应检查转轴是否弯曲,装配工艺是否妥当另外用手拨动转子,看是否能转动,如转不动看是否有异物卡住,轴承是否良好然后根据情况更换轴承、轴套测量检查叶轮的上、下外止口和与它们相配合的扣环及电机内径的尺寸,这两个配合间隙是否在检修标准规定的范围内,超差时需更换零件或采取其它措施(如:堆焊、镶套)使配合间隙达到规定要求否则将影响电机的性能、轴向平衡力等观察检查定、转子的表观情况,尤其要注意焊缝处有无异常情况
(2)电气检查直流电阻检查:三相电阻的不平衡度不得超过2%绝缘电阻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的绝缘电阻一般能达到100MΩ以上如低于5MΩ时需分析原因,绝缘是否受潮,或绕组因绝缘不好而接地等,如经电桥实验检测三相电阻平衡无问题,则纯属绝缘受潮,需进行干燥处理,如定子三相电阻不平衡,则需对电机线圈三相分别做对地耐压实验及匝间实验,查出接地点
4、常见故障分析
1、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1故障原因: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过流继电器调得过小;控制设备接线错误;等等
1.2
故障排除:
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换新熔丝;调节继电器整定值与电动机配合;改正接线
2、通电后电动机不转,然后熔丝烧断
2.1故障原因:缺一相电源,或定子线圈一相反接;定子绕组相间短路;定子绕组接地;定子绕组接线错误;熔丝截面过小;等等
2.2
故障排除:
检查刀闸是否有一相未合好,或电源回路有一相断线;消除反接故障;查出短路点,予以修复;消除接地;查出误接,予以更正;更换熔丝;
3、通电后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3.1故障原因:定、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电源电压过低;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轴承卡住;等等
3.2
故障排除:
查明断点予以修复;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检查是否把规定的误接为Y;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修复轴承
4、电动机起动困难,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4.1故障原因:电源电压过低;②△电机误接为Y笼型转子开焊或断裂;定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修复电机绕组时增加匝数过多;电机过载;等等
4.2
故障排除:
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纠正接法;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恢复正确匝数;减轻负载
5、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5.1故障原因:重绕时,定子三相绕组匝数不相等;绕组首尾端接错;电源电压不平衡;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等等
5.2
故障排除:
重新绕制定子绕组;检查并纠正;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峭除绕组故障
6、电动机空载,过负载时,电流表指针不稳,摆动
6.1故障原因:笼型转子导条开焊或断条;绕线型转子故障(一相断路)或电刷、集电环短路装置接触不良;等等
6.2
故障排除:
查出断条予以修复或更换转子;检查绕转子回路并加以修复
7、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7.1故障原因:修复时,定子绕组匝数减少过多;电源电压过高;Y接电动机误接为Δ;电机装配中,转子装反,使定子铁芯未对齐,有效长度减短;气隙过大或不均匀;大修拆除旧绕组时,使用热拆法不当,使铁芯烧损;等等
7.2
故障排除:
重绕定子绕组,恢复正确匝数;设法恢复额定电压;改接为Y重新装配;更换新转子或调整气隙;检修铁芯或重新计算绕组,适当增加匝数
8、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8.1故障原因:转子与定子绝缘纸或槽楔相擦;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定转子铁芯松动;轴承缺油;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定转子铁芯相擦;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等等
8.2
故障排除:
修剪绝缘,削低槽楔;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检修定、转子铁芯;加油;清理风道;重新安装置;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内小转子;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9、运行中电动机振动较大
9.1故障原因:由于磨损轴承间隙过大;气隙不均匀;转子不平衡;转轴弯曲;铁芯变形或松动;联轴器(皮带轮)中心未校正;风扇不平衡;机壳或基础强度不够;电动机地脚螺丝松动;笼型转子开焊断路;绕线转子断路;加定子绕组故障;等等
9.2
故障排除:
检修轴承,必要时更换;调整气隙,使之均匀;校正转子动平衡;校直转轴;校正重叠铁芯,重新校正,使之符合规定;检修风扇,校正平衡,纠正其几何形状;进行加固;紧固地脚螺丝
10、轴承过热
10.1故障原因:滑脂过多或过少;油质不好含有杂质;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过松或过紧)轴承内孔偏心,与轴相擦;电动机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电动机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电动机轴弯曲;等等
10.2
故障排除:
按规定加润滑脂(容积的1/3-2/3)更换清洁的润滑滑脂;过松可用粘结剂修复,过紧应车,磨轴颈或端盖内孔,使之适合;修理轴承盖,消除擦点;重新装配;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更换新轴承;校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11、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
11.1故障原因:电源电压过高,使铁芯发热大大增加;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修理拆除绕组时,采用热拆法不当,烧伤铁芯;定转子铁芯相擦;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笼型转子断条;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重绕后定于绕组浸漆不充分;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等等
11.2
故障排除:
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若是电机Y、Δ接法错误引起,则应改正接法;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粗供电导线;检修铁芯,排除故障;消除擦点(调整气隙或挫、车转子)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检查并消除转子绕组故障;恢复三相运行;采用二次浸漆及真空浸漆工艺;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

网友A:
非常详细,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B(2012-11-29):
     分享的很是详细,只不过,字体的格式还可以更好的排版一下,看的眼晴有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