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圈电阻的计算

楼主(2012-10-15):
想问问如果知道电机,电磁阀等带线圈设备的电压等级和功率,能不能推算出它们电阻大概范围,并以此来作为设备未上电前的一个必要检查

网友A:
      因电动机绕组及电磁阀线圈通电后均匀感抗,所以推算电阻的大概范围对设备是否可以上电没有多大用处!原因只是可以测量直流电阻,而测量直流电阻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用电桥才能测量准确!

     电动机一般是测量绝缘电阻,绝缘合格的话就允许启动;当然有时候绝缘合格,不代表电动机肯定好,比如发生匝间短路的时候,测绝缘电阻就无法判断,此时需要测量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测量直流电阻比较麻烦,需要用电桥,所以一般是很少在现场使用的,只有当电动机三相对地绝缘都正常,启动还出现速断或过电流保护动作的时候才用电桥去现场判断!而且电桥也只是判断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平衡,就算合格!

网友B:
我是路过的,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电动机绕组及电磁阀线圈通电后均匀感抗,所以推算电阻的大概范围对设备是否可以上电没有多大用处!原因只是可以测量直流电阻,而测量直流电阻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用电桥才能测量准确!     电动机一般是测量绝缘电阻,绝缘合格的话就允许启动;当然有时候绝缘合格,不代表电动机肯定好,比如发生匝间短路的时候,测绝缘电阻就无法判断,此时需要测量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测量直流电阻比较麻烦,需要用电桥,所以一般是很少在现场使用的,只有当电动机三相对地绝缘都正常,启动还出现速断或过电流保护动作的时候才用电桥去现场判断!而且电桥也只是判断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平衡,就算合格!

   一般 电机,电磁阀等带线圈设备的电压等级和功率 都会标有说明的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因电动机绕组及电磁阀线圈通电后均匀感抗,所以推算电阻的大概范围对设备是否可以上电没有多大用处!原因只是可以测量直流电阻,而测量直流电阻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用电桥才能测量准确!     电动机一般是测量绝缘电阻,绝缘合格的话就允许启动;当然有时候绝缘合格,不代表电动机肯定好,比如发生匝间短路的时候,测绝缘电阻就无法判断,此时需要测量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测量直流电阻比较麻烦,需要用电桥,所以一般是很少在现场使用的,只有当电动机三相对地绝缘都正常,启动还出现速断或过电流保护动作的时候才用电桥去现场判断!而且电桥也只是判断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平衡,就算合格!

动还出现速断或过电流保护动作的时候才用电桥去现场判断!而且电桥也只是判断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平衡,就算合格!

请问走走兄弟,变频器拖动电机,启动时出现0~6HZ不运行,运行后立即跳电机过载是这种“动还出现速断或过电流保护动作”吗?

楼主:
哦,如果是同一类型的产品,可以按测量电阻的方法去判断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      因电动机绕组及电磁阀线圈通电后均匀感抗,所以推算电阻的大概范围对设备是否可以上电没有多大用处!原因只是可以测量直流电阻,而测量直流电阻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用电桥才能测量准确!     电动机一般是测量绝缘电阻,绝缘合格的话就允许启动;当然有时候绝缘合格,不代表电动机肯定好,比如发生匝间短路的时候,测绝缘电阻就无法判断,此时需要测量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测量直流电阻比较麻烦,需要用电桥,所以一般是很少在现场使用的,只有当电动机三相对地绝缘都正常,启动还出现速断或过电流保护动作的时候才用电桥去现场判断!而且电桥也只是判断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平衡,就算合格!内容的回复:动还出现速断或过电流保护动作的时候才用电桥去现场判断!而且电桥也只是判断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平衡,就算合格!请问走走兄弟,变频器拖动电机,启动时出现0~6HZ不运行,运行后立即跳电机过载是这种“动还出现速断或过电流保护动作”吗?

      不运行,假如是指电动机不运行,有可能是发生堵转--机械也有可能造成堵转的,比如启动前没有盘车,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电动机没问题的,经常机械无故障后,判断电动机是否正常,首先也是短接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用摇表摇电动机绝缘来判断电动机是否好!第一步不是测量电动机的直流电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如果是同一类型的产品,可以按测量电阻的方法去判断吗

即使是同类产品,因为制造厂家的不同或者同厂家的批次不同,直流电阻也可能不同的!

网友F:
电机只要测三相平行,对地电阻5000K以上就可以上电,不会跳闸。除非机械卡死引起热保护。电磁阀线圈就靠你平时时否去记一下好时的阻值。

网友G:
昨天在现场遇到对地短路的走过!

那群施工队就是干活不负责,死命的赖我们说,电机不行。

一到现在,启动电机,啪,热保跳。量电机,三相负载平衡。查看热保,正常。量电机端子对外壳是否短路,没有。量三相线与地线,万用表嘀嘀嘀的响,噢噢,找到问题鸟,负载线与地短路,不跳才怪,叫他们施工队重新把线拆掉找到破口处给他们证明,那群熊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昨天在现场遇到对地短路的走过!那群施工队就是干活不负责,死命的赖我们说,电机不行。一到现在,启动电机,啪,热保跳。量电机,三相负载平衡。查看热保,正常。量电机端子对外壳是否短路,没有。量三相线与地线,万用表嘀嘀嘀的响,噢噢,找到问题鸟,负载线与地短路,不跳才怪,叫他们施工队重新把线拆掉找到破口处给他们证明,那群熊样!

一般情况小电机,负载线与地短路,应该先跳空开。是不是空开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