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集成脉冲输出通过步机电机进行定位控制

楼主(2012-10-16):
关于定位控制(Positioning),调节(Regulated)和控制(Controlled)操作之间存在一些区别。步进电机不需要连续的位置控制,而在控制操作中得到应用。在以下的程序例子中,借助于CPU214所产生的集成脉冲输出,通过步进电机来实现相对的位置控制。虽然这种类型的定位控制不需要参考点,本例还是初略地描述了确定参考点的简单步骤。因为实际上它总是相对一根轴确定一个固定的参考点,因此,用户借助于一个输入字节的对偶码(Duul coding)给CPU指定定位角度。用户程序根据该码计算出所需的定位步数,再有CPU输出相关个数的控制脉冲。

***硬件要求***

数量    设备
1SIMATIC S7-200 CPU-224
1PC/PPI电缆
1编程设备或PC
1带有标准的功率驱动器和相关连接电缆的步进电机
1用于传输控制信号到功率驱动器的电缆
1开关
2按钮

网友A:
讲的不多。图不清楚,可能我的电脑不好,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