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 怎么调偏置和增益?

楼主(2012-10-16):
FX2N-2AD 怎么调偏置和增益?
我打算采用4~20MA的电流输入。
1、调偏置时是不是把变送器到2AD的的线拆掉,然后读相应通道的值是不是为0,如果不为0,则转动相应的偏置按钮直到读出相应通道的数值为0就行了?
2、调整增益,调整增益我不知道从哪里弄个20MA的电流输入到相应通道里?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还有调增益是不是跟调偏置是一样的调法,就是输入20MA的值到相应通道,然后读相应通道的值是不是4000,如果不是就旋转相应的增益按钮直到读出相应通道值为4000就行了?
3、FX2N-2AD可以用在FX1N-24MT的PLC上吗?
4、FX2N-2AD出厂时是不是默认的0~10V电压对于0~4000,如果想用电流输入或者用0~5V电压输入必须得调整偏置和增益?

网友A:
FX2N-2AD可以用在FX1N-24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