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DVP-40EH3PLC与DVP-2DA-DB的通信格式

楼主(2012-10-16):
求台达DVP-40EH3与DVP-2DA-DB的通信格式和温度控制器DPC1000V的通信格式

网友A:
通讯格式都是自己设定的,一般都是9600,7,E,1,遵循标准modbus协议

楼主:
对:koko1982关于通讯格式都是自己设定的,一般都是9600,7,E,1,遵循标准modbus协议内容的回复:

不是这种,用RS指令,把数据写从PLC到2DA,

网友B:
那就找DVP-2DA-DB的通信格式和温度控制器DPC1000V的通信格式

然后用RS指令发出啊

网友C:
在官网上下载《台达PLC通讯协议v1.1》好好看看。

楼主:
对:台达彩泥人关于那就找DVP-2DA-DB的通信格式和温度控制器DPC1000V的通信格式然后用RS指令发出啊内容的回复:

找不到,所以就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