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步进电机定位不准怎么办?--雷赛智能控制事业部

楼主(2012-10-16):
雷赛客户在步进电机调机过程中发现定位不准现象怎么办?有人会说把它拿下来呗,没什么可谈的是
吧!其实一般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引起:
1、 改变方向时丢脉冲,表现为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准,但一改变方向就累计偏差,并且次数越多偏得越多;
2、 初速度太高,加速度太大,引起有时丢步;
3、 在用同步带的场合软件补偿太多或太少;
4、 马达力量不够;
5、 控制器受干扰引起误动作;
6、 驱动器受干扰引起;
7、 软件缺陷;
针对以上问题分析如下:
1)一般的步进驱动器对方向和脉冲信号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方向信号在第一个脉冲上升沿或下降沿(不同的

驱动器要求不一样)到来前数微秒被确定,否则会有一个脉冲所运转的角度与实际需要的转向相反,最后故障

现象表现为越走越偏,细分越小越明显,解决办法主要用软件改变发脉冲的逻辑或加延时。

2)由于步进电机特点决定初速度不能太高,尤其带的负载惯量较大情况下,建议初速度在1r/s以下,这样冲击

较小,同样加速度太大对系统冲击也大,容易过冲,导致定位不准;电机正转和反转之间应有一定的暂停时间,

若没有就会因反向加速度太大引起过冲。

3)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被偿参数值,(因为同步带弹性形变较大,所以改变方向时需加一定的补偿)。
4)适当地增大马达电流,提高驱动器电压(注意选配驱动器)选扭矩大一些的马达。
5)系统的干扰引起控制器或驱动器的误动作,我们只能想办法找出干扰源,降低其干扰能力(如屏蔽,加大间

隔距离等),切断传播途径,提高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常见措施:
①用双纹屏蔽线代替普通导线,系统中信号线与大电流或大电压变化导线分开布线,降低电磁干扰能力。
②用电源滤波器把来自电网的干扰波滤掉,在条件许可下各大用电设备的输入端加电源滤波器,降低系统内各

设备之间的干扰。
③设备之间最好用光电隔离器件进行信号传送,在条件许可下,脉冲和方向信号最好用差分方式加光电隔离进

行信号传送。在感性负载(如电磁继电器、电磁阀)两端加阻容吸收或快速泄放电路,感性负载在开头瞬间能

产生10~100倍的尖峰电压,如果工作频率在20KHZ以上。

6)软件做一些容错处理,把干扰带来影响消除。

网友A:
步进定位原因:1、启动速度太高;2、堵转;3、脉冲干扰,相应的

                     1、调低起跳频率;2、排除机械故障或更换更大扭矩电机;3;增强抗干扰

网友B:
加编码器,好多进口步进电机都有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