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I电缸控制器PCON回原点速度能设置吗?

楼主(2012-10-16):
IAI电缸控制器PCON回原点速度能设置吗?我用时发现回原点速度太慢,其它速度都能改,就是回原点速度不知在哪里设置。

网友A:
你说的是初次送电后的回原点速度吧?如果确实是初次回原点速度,那么确实不能调整。原因就不用说了吧,这个应该都能明白的。

网友A:
我在实际中用了不少IAI的电缸,调整可以用手动操作盘,也可以用电脑安装软件以后调整。

网友B:
可以咨询一下三菱技术人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