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6070I与三菱PLC FX-3U的通讯连接

楼主(2012-10-16):
我买的一条通讯线是代理商自己做的   我查了一下 只能用422端口,6979i上没有422端口

网友A:
线缆一头是9针的方头,另一头是圆的吗?如果是,那就插上去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B:
设置的问       题吧

网友C:
4线制的485接法

网友D:
把4限制改成2线制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其实经销商给你配的线是可以直接用的。你设置对就行了。

网友F:
没说明这个屏是和三菱的PLC通讯的吧?

网友G:
三菱的那条编程线不能用吗?

网友H:
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 没什么特殊的

编程线也可以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