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KSA-1拨盘开关如何接入S7-200PLC

楼主(2012-10-16):
跪求KSA-1拨盘开关如何接入PLC~希望老师们给点资料  谢谢!

网友A:
     KSA-1数码拨盘开关是数字开关8421码-拨码开关,是由4个1指10挡同步旋转的开关组成,4个开关的公共点端接在一起,作公共点输出(M),第一个开关的第1、3、5、7、9挡连在一起,对外输出为D0(代表输出数=1),第二个开关的第2、3、6、7挡连在一起,对外输出为D1(代表输出数=2),第三个开关的第4、5、6、7挡连在一起,对外输出为D2(代表输出数=4),第四个开关的第8、9挡连在一起,对外输出为D3(代表输出数=8),4个开关的第0挡皆为空挡。即这4个开关的数字输出端点,分别代表数为D0=1、D1=2、D2=4、D3=8。

     以二位拨码为例,与S7-200输入端相连:个位开关的D0接I0.0、D1接I0.1、D2接I0.2、D3接I0.3,十位开关的D0接I0.4、D1接I0.5、D2接I0.6、D3接I0.7。二位开关公共点M接24V正极,见图:

    如拨码开关的个位开关置“5”,十位开关置“7”,此时I0.0、I0.2、I0.4、I0.5、I0.6点处于接通状态,即PLC 输入IB0 通道值=0111_0101=16#75,即输入数为十进制(BCD码)的“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