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台达继电器输出型PLC,可以使用晶体管输出型扩展模块吗?

楼主(2012-10-16):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DVP-EH2-R可以用晶体管输出型扩展模块吗?DVP-EH2-T可以用继电器输出型扩展模块吗?

网友A:
一般继电器输出型PLC,是可以使用晶体管输出型扩展模块的。继电器输出由于是机械触点动作,故输出信号频率不能高于几十赫兹,加用晶体管输出型扩展模块,由集体管输出端做输出,其信号频率可高达100~200Hz,可做数据传送用。

网友B:
主CPU后面带的是继电器和晶体管模块都可以!!!

网友C:
可以,扩展模块不受CPU 本体的输出类型限制。

网友D:
这个倒未用过!只是选型的时候,最好看清电压、交直流等参数;以免买来不能用。

网友E:
没有这么用过,但是个人同意3楼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么用过,但是个人同意3楼说法
呵呵,一楼的说法也很不错嘀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扩展模块不受CPU 本体的输出类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