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程序问题求救

楼主(2012-10-16):
我有一个MCGS程序,在电脑上模拟运行时能与宇光表通讯,但下载到下位机后却不能与宇光表通讯,是怎么回事呢?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是不是通信电缆的问题!!!!

要不就是屏的本身驱动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通信电缆的问题!!!!或是屏中的通讯地址设置问题

网友C:
检查通讯线缆。走485是吗? MODBUS 协议? 看下网络通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通讯线缆。走485是吗? MODBUS 协议? 看下网络通讯状态。

系485转232接口的,通讯线缆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