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脉冲

楼主(2012-10-16):
4细分 8细分 16细分32细分。我通常是这样来计算的 每个细分200脉冲, 16细分就是32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请问波恩每细分200个脉冲(是根据什么定义的) 我这套也是跟以前的师傅学的,原理不明白     今天忽然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想搞明白。

网友A:
全步角 1.8°  。  一圈是360°, 除以全步角1.8等于200 。

换句话的意思是说,原始状态下,没有细分的时候,一个脉冲对应的是1.8°。如果是半步角0.9的话,那么就是2倍了。

网友B:
两相步进电机的1细分就是整步1.8度,由360度/1.8度=200p/r算出。

网友C:
每细分200个脉冲是根据什么定义的?

答:这个应该是步进电机生产厂家的行业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后,厂家就可以根据不同的精度,生产不同细分度的步进系统。  所以你只要依据这个标准,会根据细分度,去计算使步进电机转1圈的脉冲数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8°  。  一圈是360°, 除以全步角1.8等于200 。  换句话的意思是说,原始状态下,没有细分的时候,一个脉冲对应的是1.8°。如果是半步角0.9的话,那么就是2倍了。

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dianqisu关于全步角 1.8°  。  一圈是360°, 除以全步角1.8等于200 。  换句话的意思是说,原始状态下,没有细分的时候,一个脉冲对应的是1.8°。如果是半步角0.9的话,那么就是2倍了。内容的回复:正解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