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连接

楼主(2012-10-16):
用PLC的3个输出端(开关量)直接控制3G3RV-A4150-ZV1变频器分别工作在3个频率(45、40和35HZ),请问:1.PLC和变频器如何连接;2:变频器多段速功能如何设置与实现

答:

3G3RV支持Devicenet/Modbus通讯协议要求有个不同频率可以切换的话,可以使用多段数功能切换。发命令操作。

网友A:
PLC 的输出点接多段速的节点,COM接24V的GND点,然后再多段速的速度设定在45,40,35与所接的端子对应